MODBUS调试助手怎么用

楼主(2024-11-24):
想请教下 怎么用调试软件    我就想读取 温度 该怎么操作 或者哪个大神有更加适合小白的调试软件发我一份。

网友A:
40001改成30001,然后按读取。

HAVE FUN!

  • 森纳909

    连接串口调试线,设定通讯参数,打开COM口进行发送接收操作

网友B:
应该发送命令01 04 00 00 00 02 ** **这样的命令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应该发送命令01 04 00 00 00 02 ** **这样的命令...

其中** **是CRC校验,报文中用的是寄存器实际地址,而不是寄存器编号,这里寄存器编号是30001,3开头的寄存器是输入寄存器,用04功能码来读。

good luck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引用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内容: 应该发送命令01 04 00 00 00 02 ** **这样的命令...其中** **是CRC校验,报文中用的是寄存器实际地址,而不是寄存...

比如你要读温度和湿度,假设站地址为1,那么发送命令01 04 00 00 00 02 71 CB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内容: 引用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内容: 应该发送命令01 04 00 00 00 02 ** **这样的命令...其中*...

网友D:
MODBUS调试助手怎么用 ,你应该找一篇MODBUS通信协议格式讲解看看

网友E:
地址是30001

网友F:
看着没有modscan直观

网友G:
试试modbus poll这个测试工具,好用

网友H(2024-12-24):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网友I:
日常灌水  顺便学习

网友J:
首先,你要知道报文格式,以及代表的含义;实在不行,你就用MODSCN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