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EW变频器电流读取到PLC

楼主(2024-11-25):
SEW变频器电流读到PLC怎么样转换真实电流显示。

网友A:
将变频器的输出电流信号连接到PLC的模拟量输入端子。通常,变频器输出的电流信号为0-10V或4-20mA,然后你要知道PLC 4-20MA 输入对应的 数字量程 比如 0-32000,然后做线性的缩放转换成对应工程量,如果走通信方式直接可以读取电流参数,频率参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