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雷达物位计检测方法

楼主(2024-11-25):
雷达物位计广泛应用于冶金、建材、能源、石化、水利、粮食等行业。是采用微波技术来测料位的产品,该产品利用微波具有穿透性好,对恶劣环境及被测物料适应性强等特点,采用大规模集成电路,利用雷达原理、数字信号处理技术。采用连续式动作测量,能测量液体、固体(块状、粉状)料位,具有测距远、精度高等特点。

雷达物位计检测方法:

1、调查法

运用视觉、嗅觉、触觉。某些时候,损坏了的元件会变色、起泡或呈现烧焦的斑驳,烧坏的器材会发作一些特别的气味,短路的芯片会发烫,用肉眼也能调查到虚焊或脱焊处。

2、敲击法

当发现雷达物位计运行时好时坏的景象,这种景象绝大多数是因为触摸不良或虚焊形成的。关于这种状况能够选用敲击与手压法。所谓的“敲击”即是对或许发作问题的部位,经过小橡皮鎯头或别的敲击物轻轻击打插件板或部件,看看是不是会引起犯错或停机毛病。所谓“手压”即是在问题呈现时,关上电源后对插的部件和插头和座从头用手压牢,再开机试试是不是会消除问题。假如发现击打一下机壳正常,再击打又不正常时,最佳先将一切接头重插牢再试。

3、更换法

请求有两台同类型的仪器或有足够的备件。将一个好的备品与问题机上的同一元器材进行更换,看问题是否能够消除。

4、排除法

所谓的排除法是经过拔插机内一些插件板、器材来判断问题因素的办法。当拔除某一插件板或器材后外表康复正常,就阐明问题在那里。

5、升降温法

有时外表作业较长时刻,或在夏日作业环境温度较高时就会呈现问题,关机查看正常,停一段时刻再开机又正常,过一瞬间又呈现问题。这种景象是因为单个IC或元器材功能差,高温特性参数达不到目标请求所造成的。为了找出问题因素金属加工网,可选用升降温法。所谓降温,即是在问题呈现时,用棉纤将无水酒精在或许出问题的部位抹擦,使其降温,调查问题是不是消除。所谓升温即是人为地将环境温度升高,比方用电烙铁放近有疑点的部位(留意切不可将温度升得太高致使损坏正常器材)试看问题是不是呈现。

6、比照法

请求有两台同类型的智能雷达液位计外表,并有一台是正常运行的。运用这种办法还要具有必要的设备,例如,万用表、示波器等。按对比的性质分有,电压对比、波形对比、静态阻抗对比、输出结果对比、电流对比等。具体办法是:让有问题的外表和正常外表在一样状况下运行,然后检查一些点的信号再对比所测的两组信号,若有不一样,则能够判定问题出在这里。这种办法请求修理人员具有适当的常识和技术。

7、并联法

把一块好的IC芯片安在要查看的芯片之上,或者把好的元器材(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等)与要查看的元器材并联,触摸,假如问题出自于器材内部开路或触摸不良等因素,则选用这种办法能够排除。

8、隔离法

隔离法不需要一样类型的设备或备件作对比,并且安全可靠。根据问题检查流程图,逐渐缩小问题搜索范围,再合作信号比照、部件交换等办法,通常会很快查到问题之地点。

9、电容旁路法

当某一电路发作对比古怪的景象,例如显示器紊乱时,能够用电容旁路法断定大约出问题的电路有哪些。

10、状况调整法

通常来说,在问题未断定前,不要随意牵动电路中的元器材特别是可调整式器材更是如此,例电位器等。但是假如事前采纳复参阅办法(例如,在未牵动前先做好位置记号或测出电压值或电阻值等),必要时仍是允许牵动的。或许改动以后有时问题会消除。IC的电源和地端,对晶体管电路跨接在基极输入端或集电极输出端,调查对问题景象的影响。假如电容旁路输入端无效而旁路它的输出端时问题景象消失,则断定问题就呈如今这一级电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