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运行时可以通过FX3U-ENET-ADP模块向三菱FX3GA写数据吗?

楼主(2024-11-25):
如下图所示,FX3GA的PLC参数里的【以太网端口设置】没有其他系列的【允许RUN中写入】这个选项,所以哪怕通过FX3U-ENET-ADP模块读了PLC数据也不能向PLC里写数据?

网友A:
这是什么骚操作??

楼主:
这不是骚操作吧。比如FX3GA的PLC没有网口,我加一个FX3U-ENET-ADP以太网适配器模块和PC连接,那么PC可以在PLC运行时给PLC写数据吗?

  • 淡淡雨季

    没必要买ENET-ADP啊,,,买一个国产的模块就可以转以太网了,你可以看看北辰的,我现在就在用

网友A:
你这么说的话,那我就懂了,可以的,威纶通一样,有网口连接FX3系列PLC的

网友B:
没必要买ENET-ADP啊,这个模块挺贵的,,,可以试一下国产的模块(北辰),我现在都是用这个

网友C: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网友C: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