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们,RS485波特率19200实际能通信多远?

楼主(2024-11-25):
大佬们,RS485 波特率19200实际能通信多远?

4*1.0的线 单设备

网友A:
太远的话可以加中继站,还可以485转IP,利用网络或无线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远的话可以加中继站,还可以485转IP,利用网络或无线传输

距离不超150米,

网友B:
理论上可以到500米左右,但是一般不会用那么远距离,RS485的总线传输距离与波特率成反比,波特率越高,通信距离越短。具体来说,当波特率为19200时,RS485的实际通信距离大约在500米左右‌。如果需要传输更远的距离,可以使用中继器来延长通信距离,理论上最远可延长到300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