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奖100积分】说说工程师惊心动魄的冒险瞬间

楼主(2024-11-26):
天天与电打交道,小心再小心,但是由于不同的客户现场也难免会有意外疏漏:

我们看其它同行所经历的冒险瞬间:

用户A:

先说我吧,作为自动化工程师,客户群体以工业为主。遇到过兰化罐区爆炸,才知道自己跑的多快。

用户B:

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在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做电气工程师,公司来了个新设备是个高温干燥喷雾塔。一操作工失误操作造成线路板着火,这些都不是重要的事情。他们赶紧找我和我同事,另一个操作工接了一盆水,在离我10米处,浇到了起火的线路上。我和我同事赶紧跑的远远的,不出意外那个泼水的哥们被电击了。

用户C:

1x年某外资化工厂

一条氢气管线因操作失误混进了百分之好几十的纯氧,这意味着一个肉眼不可见的火星就能上演迈克尔贝的电影,据当时在中控室里跟生产方协调的EI工程师回忆,当时值班的生产主管穿的衬衫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湿透了

经过一番骚操作,氧气被成功排空,全程没有报警,没有疏散。当时的我,正拽着总包施工经理靠在氢气管上聊天。

用户D:

几个电工干活的时候,差点被某人合闸,几人知道后,把某人打成半死,某人心生怨恨向领导反应,被开除。

用户E:

以前在一个纸厂工作的时候发生过一起事故,搞得是全厂皆知:一个电气工程师用万用表去量10KV高压电的电压。

用户F:

进去调试,设备动了,出来以后腿都是软的。然后把同行的电气工程师骂了一小时。

用户G:

刚开始工作,在车间维护电气传动设备。有次停机检修,同事让我紧固变频柜内的直流母排的螺丝。我问他断电了?他说断了。结果我不放心用表量了,我考,540伏。结果这家伙还冲我傻笑。自此以后,再遇到这类情况,我再也不信别人说的了,一定自己量。

用户H:

我没那么惊险,碰到过两次比较后怕的事情。

第一次冬天,去帮人修分析仪,拆外盖的时候螺丝锈住了,为了使劲一个手指就搭在螺丝刀的杆子上,一股酥酥麻麻的感觉就过来了。后来一检查,设备没接地,外壳都带电了,幸好冬天。

另外一次,自己做个纯化器,设计压力1兆帕。接好后让接个减压器后进气,操作的SB忘了减压直接就进气了,我亲眼就看着压力表蹭的一下飞到17兆帕,一下子血都跑头顶去了。这里不得不夸奖一下国产的螺栓和法兰,愣是没爆。第二天就把那SB开除了。

大家经历过类似的冒险瞬间吗?欢迎回帖吐槽分享!

参与奖励:有效参与用户均奖励100论坛积分

网友A:
亲身经历过的一场“油雨”,6000T的压力机(10米高)液压站位于设备顶部,因液压管接口泄露,导致高压液压油喷洒,压力机周边方圆20米内,全面覆盖,无一避免,所幸油温不算太高,这次经历让人认识到了,危险无处不在,要处处留心,多多关注!

网友B:
这种设计安全潜在危险的事情多了去了!一路走来都是身边或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劝君一句:安全永远放在第一位,让安全坚持不懈拥抱属于你唯一的生命。

1、以前做起重设备的时候,一个同事跨单梁从车间一端走向另一端的时候,下面有人用遥控器启动了设备。人瞬间掉了下来,腿脚摔断了。后来遥控操作人员被开除了。(站着梁上的人员拿错了遥控器,也属于粗心大意的人)

2、一个同事外包船上的活,在接电动机三相电源的时候,忽然被送电。后来双手被严重灼伤,皮肤移植治疗效果后好转一些,但后遗症比较严重。(据说是没有挂牌作业,让现场陌生人暂时看管一下,估计没有放在心上)

3、在某工地现场,我一个同事正准备看液压马达转向时候,液压高压管一头密封损坏,瞬间高压油冲他飞来,当场不省人事,后来还算万幸,抢救及时人逐步恢复。

4、一个同事在修注塑机的时候,检修前伸进手触摸部件瞬间,光幕失效差点把胳膊夹住,虚惊一场。

网友C:
一次调液压站压力,一只手用螺丝刀捅溢流阀,一边低头看压力表,从溢流阀缝隙直接射出来一股油打到我眼上了,幸好是近视眼带着眼镜,直接打到眼镜上了,要是打到眼睛上几兆帕的压力那可能一下子能打瞎,后来直接叫液压厂家的人来调,原来溢流阀有2条螺丝没有上紧。

网友D:
有一次现场改造,柜内的一次线都是通过铜排到断路器,然后从断路器到接触器,再到负载。结果,那天同事说,这个内部线路不需要了,我就把空开一拉,把下面的线路就剪了,结果没注意,剪控制线的时候,一下子把剥线钳都打了个豁口,我这才发现,这个控制线是直接从铜排下来的,幸亏那把剥线钳上的塑料没破,要不然还不知道会造成什么不良后果呢……

网友E:
有次在某水泥厂维护设备,听见砰。。。。。哒两声。随着声音方向向窗外看去,远处的大棚顶部有个窟窿。流星撞地球了?后来才知道,我们检修的隔壁,隔着一道墙,一台液耦失控直接把电机连带着减速机构给掀开弹飞了,电机带着减速机构跟炮弹似的飞到50米开外的大鹏顶部砸了下去,还好附件没有工人,不然绝对的死人。

网友F:
几年前,帮朋友维修一台37KW启动柜,柜内的DZ10-100断路器换新。这个柜的供电回路开关是一个200A断路器,我拉下开关后开始操作。旧开关拆下来了,新开关也装上了,只差最后一个铜鼻子没压上。我手腕处碰着柜门去拿那个接头,被电击了。这时才想起验电,有一相带电,拆开200A断路器才看到,一相触头粘连。

我整个操作过程都是带一副新手套,那天穿的皮鞋也比较新,所以摸到带电体没感觉。手腕露出手套碰到柜体,才触电了。后怕啊!经常触电,怕的不是触电,怕的是短路引起弧光烧伤。

停电、验电很重要!!

网友G:
才毕业的时候去水泥厂调试线体,有一天设备联动调试时,通过对讲机确认现场没人(因为皮带线都有几公里,不可能跑着去检查每一处),然后远程就启动设备,皮带线从末端启动,突然一个工人跑进中控室,大骂谁启动设备,他差点死了。后来了解到该工人在皮带线上午休,该皮带线位于料仓顶部,皮带启动瞬间他手疾眼快跳了下来,要不然被送到50米深的料仓里面去。当时在场的人都吓傻了,从那以后调试设备都会再三确认安全问题。

网友H:
  1. 运输皮带无法启动,我打开面板查找原因,这时设备工程师打了个招呼说他去现场集料搅拌罐内看看,大家都知道设备无法启动了,谁也没有想到我情急之下拿着万用表(蜂鸣器通断档)测量了“启动”按钮(“启动”按钮内部有异物,按下后开点不能闭合)两端,此时设备突然就轰隆隆动了起来。我当时就吓出了一身汗,手忙脚乱之下不知道拍下急停,最后还是顺手将PLC打到了STOP位置,设备总算紧急停了下来。

  2. 6kv高压开关柜通电调试,发现有一相无电(事后检查发现是有一相高压熔断器坏了),厂家工程师开柜门检查,柜门打不开,强行用螺丝刀捅开。我好奇凑到跟前观看,刚刚离开,检查柜子的工程师就触碰到母排,当即蜷曲着身子向后倒在了地上。

  3. 别家的动力控制柜,我们的计量上位机,双方合作调试完成后对方撤离现场,我打算再跟踪一天。生产过程中动力柜内冒烟,设备停机检查,我赶到现场后用户电工已经找到了原因(总断路器下端三相端子螺栓基本就没有紧固),等人送紧固工具。大家站在柜子前议论纷纷,总断路器已经分闸,下端肯定不带电,我伸手过去就想摸那个螺栓,看到底松动到何种程度。手伸到半道,鬼使神差一把拉住了电缆晃了晃,此时旁边才有人提醒我注意下端有电(原来这家动力柜进线电源接到了总断路器的下端)。

网友I:
有一次去一个新项目现场调试200多台变频器,现场有很多领导和工厂负责人现场研讨验收,当调到160KW变频器时,柜子送电,显示一切正常。当按下启动按钮时,“砰”的一声巨响,柜内冒出一道火光,幸亏启动时关闭了柜门,否则现场很恐怖,因为我就站在柜门边上。现场的领导先是一愣,随后争先恐后的往外跑啊。打开柜门,400A的空气开关已经炸碎了。后来各种检测,电机,电缆,接线方式,都没查出问题,又把变频器运回办事处,拆开以后也没发现问题。后来换了空开,把变频器重新安上,运行一切正常。一直没找到原因。

网友J:
我也说说我的经历吧!

有一次在机器人点焊工作站,就是多台机器人电阻焊焊接同一个工件的那种,工装带旋转的。

我们当时调试的程序是原来的型号可以继续生产,增加新的产品型号  调试新产品程序。

我们是夜班熬夜调试的,记得当时是早上7:00左右白班的产线操作工来上班了。我们人还在工站里面操作工把门关上就自动启动了,我们两个人当时是爬着围栏出来的。

网友K:
刚入行的第一年,还比较萌萌的,一次售后去更换机场空调箱控制柜的柜内散热风扇,进去还比较麻烦,等了半天,终于可以进去了,机场的刚好有事,带我到控制旁边就去忙了。检查看到风扇没有转,就认为风扇换了,领导叫我来更换,没有看控制柜线路图纸,把主电路电断了后,就直接用老虎钳去剪风扇线(两线一起剪),一剪火星四射,当场蒙了,一片空白,过了半分钟,仔细一看,老虎钳直接熔化了两个小口子,赶紧找电源开关,换完灰溜溜的走了,好怕别人看到,在机场的空调系统担心别人看到,一是怕机场的人知道派个新手过来,肯定挨批。后面想想挺后怕的,当天带的老虎钳的绝缘还算比较好,不然受伤的就不是老虎钳了,就有可能是人身事故了。在机场这个地方出现人身事故,那肯定麻烦,可能后面都有可能不会做工控了。

网友L:
有没有闻到过自己的肉香味?刚毕业那会,晚上了,自己一个人在车间调试柜子,调完后忘记拔电了,带电拆的线,380的电,打到了手背上,还好是手背上,弹开了,然后一会全身都湿透了,冷汗,手拿起来闻了下,还有一股肉香味,真的是肉香,万幸是没有任何损伤,后面就恢复了,从此以后就保持敬畏!!

网友M:
在东北一个大的铝制品企业,产线调试,客户工人没告知我们的情况下,自己爬进聊框里捡工件,碰巧调试的库卡机器人动了,给工人压在了料框里。折了两根肋骨。

网友N:
200多kW异步电动机,我写了个简单的比例溢流阀控制器,结果它持续在10到20多兆帕间高频振荡,这是一个测试台,测试的产品是甲方的……

网友O:
13年   宁夏中卫调试LNG加气站,那边LNG质量不好,温度太高,给加气站加气时储罐压力过高,要一边放天然气一边进液态LNG,放散塔管一段是碳钢的,害怕冻裂,就认为旁路放天然气,让员工周围巡逻,不让有明火,明显违规操作,万一有人抽个烟就全完了,现在想想都后怕,胆子太大了

网友P:
一般断路器都是上进下出方法接线,又一次外购已拉丝设备,控制柜总断路器是下进上出接线,通电后电工断开接触器就在断路器下方检查接线有没有松动,结果造成短路了,砰的一声响,冒了很大烟雾,附近几个工友都跑过来看,电工估计吓傻了,愣在原地很久。

网友Q(2024-12-26):
刚工作的时候,公司厂里跳电。为了判断是不是园区全部跳电,拿着万用表去电箱测进电电压,结果紧张的档位打在通断档位,只听砰的一声,当时手就黑了,还好没受伤,万用表的线焦了,这下全园区停电了。。。这事能记一辈子,,

网友R:
自己没遇到,讲几个身边的故事,电站变压器测试,让一个工人确认一下变压器是否带电,结果这个哥们拿一个普通万用表就去量了,直接把两个手和胳膊炸黑了。还有一个女同事刚入职,同事带他给PLC柜上电调试,让她测试一下进口有没有电,这个姐姐直接用导通档上去捅,砰一声吓一跳。我自己最危险的就是在现场临时接一个24V,想着没啥危险就带电    去接了,结果现场那个洞洞外壳的24V电源外壳竟然漏电,电的我浑身麻酥酥的,吓一跳,至今不喜欢那种洞洞外壳的24V电源。

网友S(2025-01-26):
十多年前,配电柜送电,我给一个800安的空开合闸,直接用手上推的那种,只听咣地一声,就响了,连上级的变压器都顶跳了,事后发现一根小细铜丝给短路了,送电之前没测试,如果测试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了,也不知是有人故意的还是怎么回事,反正当时挺后怕的。

网友S:
还有刚上班没多久,带班的让我去给一根电缆线做个分支箱,然后他去停电,当时手机不普及,我就去了,结果同一车间的电停了,我以为是我需要据作的那根电缆停电了,就爬上铁管拿电工刀去剥皮,当时穿着绝缘鞋,当去剥三相电源时,只觉手一下就弹开了,差点掉下去,然后就半天没敢再干活,师傅说那单位每年收一个小孩,我刚毕业。

网友T:
安全无小事,从事工控一定要亲自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