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变频器不能启动故障

楼主(2024-11-27):
一台富士变频器FRENIC-5000G 22kW,无论是通过端子还是键盘启动,启动后屏幕显示RUN,当频率给出超过0.5Hz时,变频器就停止,同时频率显示为0,也不报故障。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或者是参数设置问题还是电路板问题?

网友A:
启动时观察电流数值,要看变频器的电流显示,不是你用电流表测量。

变频器有这样的功能,启动过电流时降频,降频,电流还是超过设定时,停机并且没有报警。我说的是我用过品牌的变频器,不知道你的变频器是否有这个功能。

检测电流很重要,因为是非正弦,电流表测量的不准确,要看变频器显示。

  • Zhangsd2015楼主

    0.5Hz还没有电流,就停了,也不报故障

网友B:
你这设备是首次使用还是运行一段时间了?有很多原因导致这个问题:

  1. 过电流,频率一给就过电流,比如驱动板电流回路本身有问题,或者输出到电机端电缆过长,街头松动,电缆受损

  2. 过压,欠压,

  3. 反正长期不使用,建议开机前做一下各种检查

  • Zhangsd2015楼主

    不是第一次用,以前用得正常的,主要是频率只能到0.5Hz就无法再升了,频率最高最低都正常设置了的,关键是停了也不报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