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IRC5机器人控制柜能否跨网段组网?

楼主(2024-11-27):
ABB IRC5工业机器人能否通过同一个网线插口,同时连接到多个不同子网的主机 呢?如果能够的话,要怎么做才能实现?

另外,这个IP ROUTE是否能利用上?

网友A:
通过配置IP路由,可以实现机器人控制柜与多个不同子网的主机进行通信‌

  • monzer楼主

    具体要怎么做呢? boot server上面只能设定一个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