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ASDA-AB伺服上电自动使能

楼主(2024-11-28):
ASDA-AB  伺服驱动  上电自动使能是哪个参数   说明书里怎么没找到  求助前辈们

网友A:
我记得是P2-10是sev on的参数具体设置多少忘了,停止伺服修改这个值,运行时是无法修改的。

网友B:
P2-30改1

网友C:
P2-15 16.17全部设置为1(屏蔽极限位,上电使能)

网友D:
P2-52上电使能,说明书上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