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伺服IS620f溜车

楼主(2024-11-28):
最近使用了汇川的一款伺服驱动器,PLC使用的是西门子的1200  1214,采用111报文,用FB284控制,最近使用时出现了垂直伺服突然掉落的情况。出现的时候都是暂停了任务,然后再重新执行该任务的时候伺服突然失去力矩保持,直接往下掉,再正常使用中,伺服使能是一直开着的,没有关掉使能,想重新复现该故障,但是重复多次没有再出现,想问下各位大佬同行,是否遇见过此问题

网友A: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点胶机中Z轴(步进电机)偶发掉落,一直未找到原因。后来换成松下伺服,问题依旧。最后分析可能是使能信号突然丢失导致,使能信号用的24v开关电源在某种情况下异常降压,然后又瞬间恢复。导致这个问题持续将近半年才解决。最后换了个大容量的开关电源,解决。

仅供参考!

网友B:
分析有道理

网友C:
一般垂直提升最好加个减速电机

网友D:
检查机构是否松了

网友E:
是电机问题吗

网友E:
有意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