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下会发生电池热失控现象

楼主(2024-11-28):
        引发电池热失控的现象有很多种,以下是一些可能导致电池热失控的情况:

        一、充电相关问题

        1.过充:当对电池进行长时间或高电压的过度充电时,电池内部会发生一系列不良反应。例如锂离子电池,过充会使电池正极材料中的锂离子过度脱出,导致正极结构发生变化甚至损坏,同时电解液也会在过高电压下分解产气,产生大量热量,引起电池温度急剧上升,最终导致热失控

        2.充电器不匹配:使用与电池规格不匹配的充电器,如充电器输出电压过高、电流过大,会使电池在充电过程中承受超出其承受范围的能量输入,从而引发电池发热,增加热失控的风险。比如普通铅酸蓄电池,如果充电器电压过高,会使电池析气量大大增加,产生过多热量无法及时散发,进而导致热失控

        二、电池自身问题

        1.内部短路:电池内部的正负极之间由于隔膜损坏、极板变形或杂质混入等原因发生短路,会瞬间产生大电流,电流通过电池内阻时会产生大量热量,使电池温度迅速升高,引发热失控。例如在锂离子电池中,若隔膜有缺陷或在使用过程中受到损坏,正负极直接接触,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2.极板老化:长时间使用或不正确的充放电循环会导致电池极板老化、活性物质脱落等问题,使电池内阻增大。在充放电过程中,内阻增大导致电池发热加剧,热量积累可能引发热失控

        3.电池失水:对于铅酸蓄电池等含有电解液的电池,失水会使电池内部的离子传导受阻,内阻增大,同时也会影响电池的散热性能。在充电过程中,由于内阻增大产生的热量无法有效散发,会进一步加剧电池温度上升,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导致热失控

        4.单格电池提前失效:在多格电池组成的电池组中,若某一单格电池提前失效,在充电时该单格电池无法正常充电,而其他正常的单格电池会继续充电,导致整组电池电压不均衡,过充的电池会产生大量热量,引发热失控

        三、外部环境因素

        1.高温环境:当电池处于高温环境中,如在炎热的夏季或靠近高温热源的地方,电池本身的散热速度会减慢,同时高温还会加速电池内部的化学反应速率,使电池产生更多的热量,容易导致热失控

        2.机械冲击:电池受到挤压、碰撞、针刺等机械外力作用时,可能会使电池内部的结构发生损坏,如隔膜破裂、极板变形等,从而引发内部短路,导致热失控

        3.浸水受潮:如果电池接触到水,如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或电池被水浸泡,水分可能会进入电池内部,导致电池内部短路或引发其他化学反应,产生热量并引发热失控

        四、电池管理系统故障

        1.监测失效:电池管理系统(BMS)如果不能准确监测电池的电压、电流、温度等参数,就无法及时发现电池的异常状态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例如,当电池温度已经过高但 BMS 未检测到,就无法启动冷却系统或停止充电,从而导致热失控的发生。

        2.控制策略不当:BMS 的控制策略不合理,如充电截止电压设置不准确、均衡控制功能失效等,也可能导致电池在充放电过程中出现过充、过放或电池组内各电池之间不均衡等问题,进而增加热失控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