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直流电机如何过载保护

楼主(2024-11-29):
请问实际情况是24V直接驱动电机,空载电流0.1A左右,这种如何加过载保护,有推荐的主流产品吗

网友A:
可以选热继电器或电流继电器,有这个电流规格的。如果自己能组装电子电路,搜一下电子保险丝电路,用晶体管电路自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