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340怎么通过Modbus读取流量计的瞬时量

楼主(2024-11-29):
怎么用read_var功能块读取数据?读取了之后怎么处理得到瞬时值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1,选择Modbus主站功能块:Modicon M340 PLC提供了Modbus功能块,通常使用 Modbus Master 功能块来读取从设备(流量计)的数据。

2,设置Modbus通信参数:通信端口:确定你将连接到流量计的串口(如RS-485)。

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方式:这些参数需要与流量计的配置一致。

从站地址:这是流量计的Modbus地址

3,假设瞬时流量数据存储在两个寄存器(例如40001和40002),且数据为32位浮动值(浮动数通常由两个16位寄存器组成)。

设置 Modbus功能块 读取这两个寄存器(例如,读取40001和40002的输入寄存器)。

获取这两个寄存器的值并将它们结合成一个32位的数据(可能需要进行数据转换,如寄存器顺序调整)。

  • 解戒酒的李白楼主

    谢谢 通过这个read_var取出来一组数 就是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处理了

网友:
  • 解戒酒的李白楼主

    谢谢 通过这个功能块取出来一组数 就是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处理了

楼主:
谢谢  通过这个功能块取出来一组数   就是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处理了

网友B:
施耐德M241系列PLC实现Modbus RTU串口通信主站视频教程

施耐德Modicon M241做Modbus RTU主站、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RTU从站,视频详细讲解了ADDM、READ_VAR和WRITE_VAR指令,并讲解了Modbus RTU串口通信协议报文格式,最终程序实现了02、15、03和16功能码。

https://www.ixigua.com/6980924843097227784?utm_source=xiguastudio
可以参考

网友C: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网友C: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