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运行后,停止指示灯还是微亮状态!?

楼主(2024-11-30):
本来是简单的起保停电路,运行和停止设有指示灯状态指示。但是现场一个柜子5组相同的电路,却有两组出现:启动运行后,停止指示灯还是微亮状态。

测量停止指示灯端电压足足有交流50V。

此处的电压哪儿来的呢?为什么其他相同的三组停止指示灯在启动运行后没有微亮状态呢?测量系统电压也趋于正常状态。

启动运行后,停止指示灯还是微亮状态,客户肯定不能接受。尽管运行没有问题!

那么问题来了!

如何消除启动运行后,停止指示灯还是微亮状态这一“故障”呢?

同仁们在现场遇见类似问题的,是如何解决的呢?不妨跟帖分享!

有效经验分享奖励50-200积分不等。

网友A:
感应电压,一般交流指示灯有这种情况,在指示灯两侧并联电容即可解决

  • Smile-lyc楼主

    并联多大电容合适呢?

网友B:
是不是零线带电了  所以指示灯才会亮

  • Smile-lyc楼主

    火线和零线,接地线之间电压正常,零线和接地线之间几乎无电压。

网友C:
并联电容就可以解决

  • Smile-lyc楼主

    并联多大电容合适呢?

网友D(2025-04-23):
多半是零线带电了

网友E:
零线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