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mart温度控制程序,有偿

楼主(2024-12-01):
用热电偶检测来水温度,温度最高时启动全部3台工频风机,温度适中启动2台温度偏低启动1台,温度最低时全部待机。 要温度可设定

用200smart配置am03模块

网友A:
这个不能用PID,只能自己写温控程序

网友B:
温度区间比较,决定开几台风机。

开哪几个风机还要根据风机是否故障,检修,停用等决定

网友C:
这个很简单的程序啊  是不是冷却塔风机的应用

1、当实际温度高于设定值1,开3台风机;

2、当实际温度高于设定值2,开2台风机;

3、当实际温度高于设定值3,开1台风机;

4、当实际温度低于设定值4,风机全停。

网友D:
这个很简单的程序啊  是不是冷却塔风机的应用

1、当实际温度高于设定值1,开3台风机;

2、当实际温度高于设定值2并且低于设定值1,开2台风机;

3、当实际温度高于设定值3并且低于设定值2,开1台风机;

4、当实际温度低于设定值4,风机全停。

网友E:
上面说的都对。

网友F:
人家要的是实际程序,需要请私信

网友G:
写温控比较,设置几个变量,先预设,触摸屏可以手动修改

网友H:
可以用pid写。pid运算出来的数标准化成0-8后存入一个寄存器。然后寄存器的bit0-bit2分别控制三台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