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西门子 PLC 与 DCS 系统互联:Profinet 转 Profinet 方案深度探讨

楼主(2024-12-02):
某工厂有一台西门子PLC和一台DCS系统需要通讯,且两个设备均为Profinet协议,且均为主站。西门子的PLC众所周知,就不需要给大家介绍了,那么DCS系统是什么系统呢?

DCS系统(分散控制系统)是以微处理器为基础,采用控制功能分散、显示操作集中、兼顾分而自治和综合协调的设计原则的新一代仪表控制系统‌。它采用多层分级、合作自治的结构形式,主要特征是集中管理和分散控制。

要使两个设备通讯profinet协议进行通讯,那么需要一个设备。以下介绍捷米特JM-PN-PN产品,实现 PROFINET 网络与 PROFINET 网络之间的数据通讯。即 PROFINET 主站与 PROFINET主站之间通信。配置方法如下:

产品特点

Ø 应用广泛:应用于 PROFINET 接口的变频器、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智能现场测量设备、仪表、PLC、DCS、FCS 等等。

Ø 配置简单:用户不必了解 PROFINET 细节,只需要参考手册,根据要求就能配置网关,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功能。

技术指标

Ø PNS-PNS 两侧都作为 PROFINET 从站

Ø PROFINET 两侧支持最大的输入字节数为 1000 字节,最大的输出字节为 1000 字节,输入输出字节的长度由 TIA Portal 设定

Ø 支持标准的 PROFINET I/O 协议

Ø 支持的模块类型

Ø 001 byte Input 001 word Input 001 Dword Input

Ø 002 Dword Input 004 Dword Input 008 Dword Input

Ø 016 Dword Input 032 Dword Input 064 Dword Input

Ø 128 Dword Input

Ø 001 byte Output 001 word Output 001 Dword Output

Ø 002 Dword Output 004 Dword Output 008 Dword Output

Ø 016 Dword Output 032 Dword Output 064 Dword Output

Ø 128 Dword Output

Ø 供电:24VDC(±5%),最大功率 3.5W

Ø 工作环境温度:-25~55℃,湿度≤95%

Ø 防护等级:IP20

1 使用方法

1.1 参数设置说明

1. 正确连接电源,通过以太网口将PNS-PNS与PC相连,给PNS-PNS上电;

2. 打开TIA Portal,根据需求在TIA Portal中进行配置;

3. 将 TIA Portal的组态配置下载到PLC中;

4. 等待大约 5秒,PNS-PNS会与 PLC之间建立连接,此时PN.1和PN.2灯亮。

1.1.1 创建工程

1. 打开TIA Portal,选择创建新项目,输入项目名称,选择路径等信息后,点击创建,如下图所示。

1. 通过 Portal 视图或创建完成的项目视图将 CPU 插入到项目中。

2. 在视图中,选择“设备和网络”并单击“添加新设备”(或者在项目视图中的项目名称下,双击“添加新设备”),如下图“添加新设备”对话框,添加支持PROFINET接口的控制器,例如6ES7 215-1AG40-0XB0。

1.1.2 GSD安装

在TIA Portal 菜单栏点击“选项”>“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 如图所示: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已安装的GSD”选项卡,点击源路径选择按钮,弹出浏览文件夹对话框中找到选择 GSDML-V2.33-YC-PN-20210807所在的文件夹路径并选中,点击确认即可。

选择导入的GSD文件,点击安装,直至安装完成。

1.1.3 设备组态

1.1.3.1 添加PROFINET设备模块

双击设备和网络,添加 2个PROFINET设备模块,

PROFINET设备模块在硬件目录在硬件目录>> 其他现场设备>PROFINET IO>Gateway>SIEMENS AG>YC,如下图所示:

1.1.3.2 建立PROFINET DP和PROFINET网络

1. 使用设备配置的“网络视图”在项目中的各个设备之间创建网络连接。创建网络连接之后,使用巡视窗口的“属性”选项卡组态网络的参数。

2. 选择“网络视图”以显示要连接的设备。选择PNS-PNS的PROFINET端口,然后将连接拖到PLC_1的PROFINET端口处,释放鼠标按钮以创建网络连接。

3. PROFINET网络创建成功,如下图所示:

1.1.3.3 双击PN-PN设备并组态所有必需的模块及子模块,

1. 组态PROFINET设备输入输出

– 双击PROFINET Entalk模块

– 在硬件目录中,展开“模块”容器。

– 双击或拖动Input modules / Output modules下的模块类型。

2. 组态PROFINET设备输入输出

– 双击PROFINET模块

– 在硬件目录中,展开“模块”容器。

– 双击或拖动Input modules / Output modules下的模块类型。如下图所示:

1.2 安装方法

35mm DIN 导轨安装

2 运行维护及注意事项

Ø 模块需防止重压,防止损坏;

Ø 模块需防止重击,以防器件损坏;

Ø 供电电压控制在说明书的要求范围内,防止内部器件烧坏;

Ø 模块防止进水,防止内部器件损坏;

Ø 上电前请检查接线,防止接错损坏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