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绕组受潮有哪些常见迹象

楼主(2024-12-02):
电机绕组受潮有哪些常见迹象

前言

电机绕组受潮时,会表现出一些明显的迹象,这些迹象有助于我们及时发现并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以下是电机绕组受潮的常见迹象:

一异响:

电机内部受潮后,可能导致轴承生锈或绕组老化,进而在运行过程中产生异响。这种异响通常与电机正常运转时的声音不同,较为刺耳或杂乱。

‌二 加热与表面水雾:

电机受潮后,由于潮气的影响,电机可能会加热。如果是因为潮气引起的加热,电机表面可能会出现“水雾”,并且感觉湿漉漉的。这是潮气在电机表面凝结形成的现象。

三 电气性能下降:

受潮的电机绕组会导致电气性能显著下降。例如,绝缘电阻会降低,甚至可能降低到零或接近零。此外,还可能出现介质击穿、发热严重等电气故障。

四 绝缘电阻测试异常:

使用万用表或兆欧表测试电机绕组的绝缘电阻时,如果电阻值过低( 如低压电动机小于0.5MΩ,高压电动机小于1MΩ/kV),则表明电机绕组可能已受潮。

五 其他迹象:

在严重受潮的情况下,电机还可能出现绕组短路、接地等故障。这些故障会导致电机无法正常运转,甚至损坏电机本身。

为了及时发现并处理电机绕组受潮问题,建议定期对电机进行检查和维护。如果发现上述迹象中的任何一个或多个,应立即停机检查,并采取适当的烘干、除湿等措施来恢复电机的绝缘性能和正常运转。同时,也应注意改善电机的存放和工作环境,减少潮气对电机的影响。

免责声明

本文内容来源于互联网,仅供学习、交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联系必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