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80V变220V变压器上有3个电容这种变压器有谁知道

楼主(2024-12-02):
380V变220V变压器上有3个电容这种变压器有谁知道

网友A:
380V变220V变压器上接有三个电容的作用主要是进行无功补偿。

在磁饱和变压器正常工作时,铁芯处于饱和状态,导致无功电流较大。为了减少这种无功电流,通常会在变压器上并联三个电容来进行无功补偿。这些电容的作用是提供必要的无功功率,从而减少电网中的无功损耗,提高电力系统的功率因数‌。

此外,电容两端接一个510K的电阻是为了限制电容的充电电流,避免在加电瞬间由于充电电流过大而损坏电容器.

主要避免对电网冲击。‌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在380V到220V的变压器上接电容主要是为了改善功率因数、减少谐波、平衡电压或提高系统稳定性和启动性能。电容的使用能有效提升系统的整体效率,减少电能浪费,保护设备免受电气干扰。

网友D(2025-02-08):
电容作用:滤波、调谐、能量转换、隔直通交流。楼主能否提供电气原理图,最后确认电容在此处的作用。

网友E:
也可能是躲避电压暂降给电路补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