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plc怎么拓展IO模块

楼主(2024-12-03):
德嘉品牌ET1200SP CN系列接口模块现已被大量客户所使用,支持标准Profinet IO Device设备通讯,配置简单方便,体积设计非常小巧,和1200plc风格统一,整洁大气,浑然天成,拓展1200所接IO数量,还能节省您的利润空间,是做项目的不二之选。

1、可实现环网冗余功能(带有双网口系列),支持 RT实时通讯模式。
2、可将Smart1200 IO模块连接到ET1200SP CN系列接口模块上,作为Profinet IO来使用。
3、具有S7-300TCP/IP或者ModbusTCP协议,可将Smart200 IO模块连接到上位机,用作数据采集及操控

楼主:
西门子1200PLC项目扩充点数设计新方案,供大家参考。        1200PLC本体实际已经加满了8个扩展模块,但是IO点数还差一部分,还不想要增加PLC的硬件成本,最佳方案是加ET1200SP 接口模块,该接口模块适用于分布式远程IO系统,通过它就可以将1200 IO模块通过PN通讯和1200连接,只需要硬件组态,不需要编写通讯程序,12000PLC组态后的IO地址,1200扩展模块完全可以直接使用,很方便很实用,还省下不少项目成本。 硬件组成:西门子S7-1200PLC,后面挂接1200  IO 模块,中间使用的是大连德嘉的ET1200SP接口模块2c457b48fa77fc66bb381a578c47d93b_1893f131b10d0397d8ccea26c8876abb009e61ce.jpg

楼主:
ET1200SP CN 能将西门子1200 的输入/输出模块连接到1200PLC上,作为它的PROFINET IO来使用,轻松超过八个io模块的限制,ET1200SP(IM155-6PN ST),硬件组态完全一样,只是实际硬件换成西门子1200的IO模块,只要类型和通道数一致即可,对于模拟量的信号类型(如:+/-10V,0-20mA 等)可通过我们提供的通道设置程序填表式完成,非常简单;如果之前使用过西门子原装的ET200SP,几乎不用学习任何新知识就可以使用我们的产品,一句话:非常简单。

楼主:
西门子1200plc本体最多带八个io模块,如在增加就需要添加西门子ET200接口模块,也有好多项目需要后期改造,需要增加一些IO模块,但是由于1200的最多IO模块扩充数量,改造过程中就大大受到了限制,那么能否突破这一限制,增加非常多的IO模块呢?大连德嘉推出的ET1200SP CN接口模块产品,它能使西门子1200PLC扩充到几十个以上的IO模块,超乎想象,通讯稳定,速度快。图如下:8db988e396535fb61ef4cd78716dd86.jpg

楼主:
S7-1200系列PLC自身PLC加扩展模块只能加8个,由于现场工程点数比较多,用的扩展模块自然就多了,,自身可带模块不够用怎么办?怎么超过8个扩展模块?可以增加分布式IO接口模块,走Profinet通讯,就可以完美解决这种方案!        这个接口模块由大连德嘉自主研发,型号ET1200SP,后面挂接西门子1200扩展模块,最多可以支持12个扩展模块,超过12个的话,再加一个这个接口模块就可以实现,以此类推,12个为一组,接口模块自身带双网口通讯,支持环网冗余,支持 RT实时通讯模式。fa8e86519de0b2604f5d1334abd79de3_31e7e31a9c094da6af70e01ad2b973a5_w.jpg

楼主:
总所周知,S7-1200系列PLC自身PLC加扩展模块只能加8个,由于现场工程点数比较多,用的扩展模块自然就多了,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超过8个扩展模块,自身可带模块不够用怎么办?这种方案是可以解决的,就是可以增加分布式IO接口模块,走Profinet通讯,就可以完美解决这种方案!        这个接口模块由大连德嘉自主研发,型号ET1200SP,后面挂接西门子1200扩展模块,最多可以支持12个扩展模块,超过12个的话,再加一个这个接口模块就可以实现,以此类推,12个为一组,接口模块自身带双网口通讯,支持环网冗余,支持 RT实时通讯模式。66a5b66c5b5dd6bf6f00f0649ad7b3c3_bfb830dd59527a6edaffd2f1ebf40b5100640320.jpg

楼主(2025-01-06):
西门子1200plc本体最多可以带八个io模块,但是再想增加就需要添加西门子ET200接口模块了,也有好多项目需要后期改造,需要增加一些IO模块,但是由于1200的最多IO模块扩充数量,改造过程中就大大受到了限制,如何增加非常多的IO模块呢?大连德嘉推出的ET1200SP CN接口模块产品,它能使西门子1200smart PLC扩充到几十个以上的IO模块,超乎想象,通讯稳定,速度快,强烈推荐。

楼主:
你想象中的西门子Profinet IO:
实际上是这样的:

楼主(2025-02-14):
国内最稳定,外观最统一的接口模块,ET200SP CN 系列支持标准 Profinet IO Device 设备通讯。可实现环网冗余功能(带有双网口系列) ,支持 RT 实时通讯模式。       ET200SP CN 系 列 主 要 功 能 是 将  Smart200 IO模块连接 到 S7- 1500/300/ 1200/200SMART 上 , 作 为 Profinet IO 来使用。        具有S7-300TCP/IP或者ModbusTCP协议,可将Smart200 IO模块连接到上位机,用作数据采集及操控,支持与S7-1500/1200/300/200SMART之间使用S7通讯(PUT/GET),该功能不支持与Profinet IO功能同时使用。c864049dd15502301cbcdc2e31db302a_b250b3ef7ae942f8be6963f67738c57e_w_w.jpg

楼主:
德嘉品牌ET1200SP CN系列接口模块现已被大量客户所使用,支持标准Profinet IO Device设备通讯,配置简单方便,体积设计非常小巧,和1200plc风格统一,整洁大气,浑然天成,拓展1200所接IO数量,还能节省您的利润空间,是做项目的不二之选。

1、可实现环网冗余功能(带有双网口系列),支持 RT实时通讯模式。
2、可将Smart1200 IO模块连接到ET1200SP CN系列接口模块上,作为Profinet IO来使用。

网友A:
看着不错

  • 大连德嘉工控楼主

    相当稳定 有机会您试试

楼主(2025-08-08):
国内最稳定,外观最统一的接口模块,ET200SP CN 系列支持标准 Profinet IO Device 设备通讯。可实现环网冗余功能(带有双网口系列) ,支持 RT 实时通讯模式。       ET200SP CN 系 列 主 要 功 能 是 将  Smart200 IO模块连接 到 S7- 1500/300/ 1200/200SMART 上 , 作 为 Profinet IO 来使用。2049518903dcc5a8f9b43f5d1f883424_677850161e4e4125bbb65864250829af_w_w.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