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的1756-L72与昆仑通泰通讯问题

楼主(2024-12-04):
1756程序如下:

昆仑通态驱动选择如下:

添加变量如下:

问题出现了,地址和端口都设置好了,就是连不上,无法通讯,有没有懂得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mcgs和ab 5000连接。驱动相比威纶通差的太多了

mcgs只能和控制器标签通讯

  • 刘伟明楼主

    现在屏里面加的变量就是用的便签,就是通讯不上,看了下通讯状态,返回的数值是2001和2260,看了下手册,没有这两个数值的介绍。

网友B:
mcgs只能和控制器标签通讯

楼主:
问题已解决!有些驱动没有,要把数据模块定义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