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lsa 线扫相机连接电源后指示灯不亮

楼主(2024-12-04):
相机型号 LA-GM-04K08A-00-R

按照文档, 将 pin10 接电源负极, pin15接电源 24v 电源正极, 其他的pin都没有接, 外加连接网线, 指示灯一直不亮, 现在的问题是接线的问题还是相机故障了, 已经使用万用表测试了电源线没问题.

网友A:
插头接口接触不好吧

网友B:
24V电源减低点电压  测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