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指示灯颜色怎么修改

楼主(2024-12-04):
插入元件里水晶风格的动画显示可以作为指示灯么,一个绿色一个红色,怎么把红色的变成灰色的

网友A:
动画控件修改.png动画显示控件

  • 小韩d楼主

    你好 分段点2的红色怎么变成灰色呢

网友:
  • 小韩d楼主

    你好 这个只有红色。绿色的 怎么制作灰色的,或者把红色的改成灰色的呢

网友:
  • 幸福沙漏1

    回复 @小韩d: 这个是默认用的自带的图片,如果不用他们自带图片可以自己找个图片,加载图库,或者可以填充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