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TP触摸屏弹窗问题

楼主(2024-12-05):
TP屏有弹出窗口功能   我想在KTP屏幕上用 但是发现没有 400给的方法是用属性动画的显示功能。但是这样就会造成我屏幕上很多的东西很乱。有没有哪位大佬有更好的方法 分享一下 。谢谢!

网友A:
KTP不支持

  • chenjk008楼主

    我知道不支持 我就是问问大家有没有别的类似方法 可以替代!~

网友B: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网友B: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网友C(2025-02-20):
我之前遇到过100多个电机用精简屏,变量都不够用,弹窗界面共用一个模版显示隐藏,再加一个电机号变量给到PLC,公共弹窗的文本内容用文本列表根据电机号显示,每次点击弹窗后给一个电机号到PLC,关闭弹窗复位电机号,电机号>0公共弹窗显示,小于0不显示,每次改变电机号,PLC先读取一遍电机状态,再做手动控制,PLC程序根据电机号操作对应电机,程序复杂点,电机数据块有规律可以PEEK,POKE指令根据电机号移动,或者你多写几个判断。

  • chenjk008楼主

    谢谢 很有帮助!~~~

网友D:
使用 Dialog 或 PopupWindow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