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4 0.75KW伺服驱动报ERR16 无法使能

楼主(2024-12-06):
松下A4伺服 MCDDT3520053  0.75KW伺服驱动,刚开始正常使用,隔天打开运行报错ERR16。SRV-on及打开JOG模式,继电器都能正常吸合。但是伺服不上电,无法使能,也就是无法锁定。手动运行电机无法旋转,一下子就报ERR16。经代换得知是电脑板上的问题,驱动部分没有问题。电脑主板方面除了无法使能外所有功能都正常。可以正常显示,正常设置,正常保存,不知道是因为设置错误还是电脑板损坏造成的。由于没有维修图纸及经验,无从下手,请坛友们说说原因。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A:
这种没必要修,直接找专业的人,软件直接换新板子解决,专业的人吃专业的饭

  • yhzzp楼主

    *网上看过有人说过这个相同故障,但都没有人回答,估计是有一定的通病。个人估计应该是个简单的问题,就是不知道如何去维修,扔了太浪费,找专人去修费用估计比重买还要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