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策略有时候不执行

楼主(2024-12-06):
请教前辈,我这个策略有时候不执行,是什么原因?信号输入输出模块如图,是通过485信号通讯的,正常情况是X1有输入,同时Y1输出。

现在偶尔出现X1输入,Y1不输出,重新输入X1后正常,这是什么问题啊?如何解决?

网友A:
1、看看设备策略里的采集周期是否满足采集需求,存在有变化的时候没采集到的可能。2、策略的循环周期是否能满足需求,如果策略要求低,可以用输入点变化那个去做输出。

网友B:
循环周期设置的是多少?

网友C:
扫描周期可能大于X1信号的保持时间了,导致采集漏数据了!

网友D:
通信采集IO最好是有问有答比较靠谱,没有就让IO保持时间久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