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和施耐德PLC区别

楼主(2024-12-06):
从企业发展来看,西门子(Siemens)是德国一家有着百年历史的跨国工业公司。它始于19世纪,从最初的电机制造商发展成为一家拥有广泛产品线的全球企业。

  西门子在全球拥有许多分支机构和研发中心,并在各行各业中提供电气、机械和数字化解决方案。该公司凭借其创新性和可靠性获得了全球市场的认可。

  施耐德(Schneider Electric)是法国一家历史悠久的能源管理和自动化解决方案提供商。该公司成立于19世纪,如今已成为一家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广泛影响力的企业。施耐德致力于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涵盖了建筑、数据中心、工业自动化、智能电网等多个行业领域。

  西门子

  西门子的主营业务集中在电力和自动化领域。该公司提供各种电气设备、工业自动化系统、数字化解决方案和服务。

  其产品涵盖了能源、交通、医疗、工业和基础设施等广泛领域。西门子在电网、风能、水处理等领域有着世界领先的技术和解决方案。

  西门子PLC的优点:

  1.西门子PLC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西门子PLC高可靠性是电气控制设备的关键性能。西门子PLC由于采用现代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采用严格的生产工艺制造,内部电路采取了先进的抗干扰技术,具有很高的可靠性。从西门子PLC的机外电路来说,使用西门子PLC构成控制系统,和同等规模的继电接触器系统相比,电气接线及开关接点已减少到数百甚至数千分之一,故障也就大大降低。此外,西门子PLC带有硬件故障自我检测功能,出现故障时可及时发出警报信息。

  2.西门子PLC配套齐全,功能完善,适用性强,西门子PLC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了大、中、小各种规模的系列化产品。可以用于各种规模的工业控制场合。除了逻辑处理功能以外,现代西门子PLC具有完善的数据运算能力,可用于各种数字控制领域。近年来西门子PLC的功能单元大量涌现,使西门子PLC渗透到了位置控制、温度控制、西门子PLC等各种工业控制中。加上西门子PLC通信能力的增强及人机界面技术的发展,使用西门子PLC组成各种控制系统变得非常容易。

  3.西门子PLC易学易用,深受工程技术人员喜欢。西门子PLC作为通用工业控制计算机,是面向工矿企业的工控设备。它接口容易,编程语言易于为工程技术人员接受。梯形图语言的图形符号与表达方式和继电器电路图相当接近,只用西门子PLC的少量开关量逻辑控制指令就可以方便地实现继电器电路的功能。为不熟悉电子电路、不懂计算机原理和汇编语言的人使用计算机从事工业控制打开了方便之门。

  4.西门子PLC系统的设计、建造工作量小,维护方便,容易改造,西门子PLC用存储逻辑代替接线逻辑,大大减少了控制设备外部的接线,使控制系统设计及建造的周期大为缩短,同时维护也变得容易起来。更重要的是使同一设备经过改变程序改变生产过程成为可能。这很适合多品种、小批量的生产场合。

  5.西门子PLC体积小,重量轻,能耗低,由于体积小很容易装入机械内部,是实现机电一体化的理想控制设备。

  施耐德

  施耐德的主营业务包括能源管理、工业自动化、楼宇管理以及数据中心解决方案。该公司提供各种电气和数字化产品,以帮助客户实现能源效率、可持续发展和自动化控制。

  施耐德的产品覆盖了电力、建筑、工业和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并致力于提供可靠、高效和智能化的解决方案。

  施耐德PLC主要有原Modicon旗下的Quantum、Compact(已停产)、Momentum等系列,编程软件是Concept;而TE旗下的Premium、Micro系列则使用PL7 Pro。

  施耐德在整合了Modicon和TE品牌的自动化产品后,将Unity Pro软件作为未来中高端PLC的统一平台。支持Quantum、Premium和M340三个系列。

  至于Momentum和Micro作为成熟产品未来不会再有多大的改进,所以会继续沿用原来的软件平台。小型的Twido系列使用TwidoSoft软件(有中文版本,国外已经开始使用TwidoSuit,不过估计短时间内还不会引入中国进行汉化翻译),至于逻辑控制器Zelio Logic的编程软件ZelioSoft已经推出中文版了。

  施耐德的优点:

  1. 卓越的运行能力

  2. 大容量内存

  3. 维护简便

  4. 统一的软件平台

  5. 强大的开发功能

  6. 高速连接

  7. 稳定可靠,可在恶劣环境中使用

  综合而言,西门子和施耐德都是在自动化领域享有盛誉的企业。

  西门子以其创新性和领先技术在市场上占据着重要地位,而施耐德则以其注重可持续发展和节能环保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在市场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力。无论是在企业发展、主营业务还是产品优势,两者都有各自的特点,相互竞争、相互促进。

  对于客户而言,选择哪一个品牌主要取决于其业务需求和定位。如果客户注重自动化的高效性和数字化转型方案,他们可能更愿意选择西门子作为合作伙伴;而如果客户注重节能环保和可持续发展,他们则更愿意选择施耐德。

  总而言之,在自动化领域,无论是西门子还是施耐德,都是全球领先的自动化品牌,他们的竞争和合作将在未来推动整个自动化产业的进步。

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