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地址

楼主(2024-12-07):
我想问一下各位老哥,我现在modbusRTU通讯,我要接收三个传感器的数据,请问怎么知道这三个传感器的地址,比如说40001是其中一个传感器的地址,这个在通电的时候就能显示,那么另外两个传感器的地址怎么知道呢?还有,如果知道了另外两个传感器的地址,我能修改这些地址吗?

网友A:
你传感器是一样的吗,如果是一样的那么地址都是一样的,传感器通讯要知道两个地址,一个是通讯的站地址,一个是数据地址。数据地址需请教传感器厂家,通讯地址大部分默认为1,有些带拨码可以设置,不带的要让厂家出厂时给你设置好。

网友B:
站地址和Modbus寄存器地址不是一回事的

你说的40001应该是Modbus寄存器地址的

如果和3个传感器通信,那么3个传感器的站地址要设置为不一样的,比如1、2、3

网友C:
从站地址可更改一般1-255,寄存器地址(例如实时温度、压力、流量)出厂就已经确定的无法更改,三个仪器从站地址不一样,三个仪器寄存器地址是一样的

网友D:
可以修改,具体可以参考说明书实例操作

网友E:
通信地址即站地址,这个是在传感器上设定的,这个地址是唯一的,能改且不能重复。数据地址如40001是要看传感器说明书的,这个地址是不能改,相同的传感器的数据地址是相同的

网友F:
找传感器生产厂家要通讯参数地址设置软件,修改传感器通讯地址和通讯参数。相同厂家的传感器数据读取寄存器地址是一样的,读取上来的数据通过运算指令转换成你需要的数值。

网友G:
40001应该是寄存器地址吧

网友H:
     五十五、书是这一代对下一代精神上的遗训

     1、情话是学来的,但爱你是真的

    许多时候,我又不敢触动,怕老屋在一瞬间在我的记忆里倒塌,我便一边边用思想抚摸,用记忆抚摸,用感觉抚摸老屋苍老的容颜,我知道,在别人家的欢笑里我家老屋便显得格外凄清,在路上匆匆行人的眼里,我的老屋便显得格外孤独

      在楼道里走动,光线昏暗

    风推动窗户,发出一阵阵呜呜的呼啸声,像怪兽咆哮着拍打着窗户,离去,不甘心又返回来继续拍打

    有几次,风似乎就要破窗而入了,所有的窗户发出令人心碎的撞击声

      文章中的场景属于那些文字,同时也属于读这些文字的我

网友H: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网友B:
我录制的视频,供你参考:
Modbus RTU串口通信协议概述:

本视频讲解了Modbus RTU串口通信协议概述、报文格式、寄存器种类说明、寄存器地址分配、功能码说明和容错校验。

https://www.ixigua.com/7005760284950430221?utm_source=xiguastudio

网友H: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网友H(2025-10-11):
这三个传感器可以用对应的产品软件更改通讯地址,三个设置为不同的通讯地址,就可以轮询读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