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运动技术】PWM输出波形失真/PWM异常/ PWM变形问题处理

楼主(2024-12-09):
PWM输出波形失真/PWM异常/PWM变形

参考现象:输出口PWM信号出现波形变形、尖波等失真情况,且频率越大失真越严重。

问题分析:这主要是由输出口本身或负载的寄生电容引起的。

解决方法:

方法一:将外接上拉电阻尽量更换成阻值较小的电阻(注:不建议外接上拉电阻拉高电压使用,上拉电阻会导致波形较差)

方法二:更换具有专用PWM输出口的控制器或更换寄生电容较小的负载;

方法三:输出口这种失真情况不仅仅存在于PWM信号,诸如单端PUL/DIR等都存在这种频率越大信号波形失真越严重的情况,如果没有上拉电阻可更换且不能接受这种情况则只能考虑更换设备。

更多问题处理可点击→“正运动技术-常见问题指南”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