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Profinet转EtherNetIP网关模块,搞定罗克韦尔变频器与西门子PLC

楼主(2024-12-09):
EtherNet/IP转Profinet网关模块罗克韦尔变频器接入西门子PLC的配置案例   (图1)

在现代工业自动化领域,不同品牌设备之间的通信兼容性问题一直是企业面临的挑战之一。某智能工厂为了优化生产流程,提高设备的协同工作效率,决定对其生产线上的控制系统进行升级改造。该生产线中,AB罗克韦尔PowerFlex变频器作为关键的驱动设备,负责控制电机的转速和运行状态,采用的是 Ethernet/IP 协议进行通信。而工厂的核心控制器为西门子 PLC1200,其基于 ProfiNet 协议构建控制系统

为了实现罗克韦尔变频器与西门子 PLC1200 之间的无缝通信,我们选择捷米特的JM-EIPM-PN,本模块可以完全替代NT 151-RE-RE网关及AB7670型号网关功能

它具备高效数据互通能力,为用户解决了PN主站通讯的难题,极大提升企业生产效率与智能化水平,以下为配置方式的介绍:

EtherNet/IP转Profinet网关模块罗克韦尔变频器接入西门子PLC的配置案例   (图2)

产品特点

应用广泛:本产品应用于支持EtherNET/IP接口的变频器、伺服驱动器、智能现场测量设备、仪表、PLC、DCS、FCS等等。

配置简单:用户不必了解 EtherNET/IP和PROFINET细节,只需要参考手册,根据要求就能配置网关,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功能。

技术指标

在PROFINET一侧为PROFINET Slave;

支持标准的PROFINET I/O协议

PROFINET支持的最多16个槽位,支持最大的输入字节数为1440字节,最大的输出字节为1440字节,输入输出字节的长度由TIA Portal设定在EtherNET/IP侧,该设备将作为支持EtherNET/IP通讯主站

供电:24VDC(±5%),最大功率  3.5W

工作环境温度:-50~80℃,湿度≤95%

防护等级:IP20

EtherNet/IP转Profinet网关模块罗克韦尔变频器接入西门子PLC的配置案例   (图3)

使用方法

配置模块

1.  正确连接电源,通过以太网口将网关与PC相连,给网关上电;

2.  打开配置软件,根据需求在配置软件中进行配置;

3.  生成dds文件,点击工具栏中的“下载”按钮,将配置下载到网关中;

4.  网关设备正确连接PROFINET主站设备、EIP从站设备;

5.  等待大约 10秒,网关与设备之间建立连接,此时RUN灯亮,PN和OK指示灯常亮。

 EtherNET/IP侧从站设定

 EIP Scan从站设定

1) 创建工程

双击EIPscan软件图标

EtherNet/IP转Profinet网关模块罗克韦尔变频器接入西门子PLC的配置案例   (图4)

EIPscan Test Tool打开软件,在弹出窗口选择PC本机IP地址,如下图:

EtherNet/IP转Profinet网关模块罗克韦尔变频器接入西门子PLC的配置案例   (图5)

选择“OK”按钮打开软件,如下图:

EtherNet/IP转Profinet网关模块罗克韦尔变频器接入西门子PLC的配置案例   (图6)

2) 添加EIP模拟从站配置

鼠标右击选择刚才选择IP地址对应的电脑图标,如图所示:

EtherNet/IP转Profinet网关模块罗克韦尔变频器接入西门子PLC的配置案例   (图7)

在弹出菜单栏选项选择第三项“Configure Assembly”,弹出窗口如下:

EtherNet/IP转Profinet网关模块罗克韦尔变频器接入西门子PLC的配置案例   (图8)

首先添加EIP从站对网关主站输出数据长度,在“Instance”栏写入值“100”、在第一格“Byte”栏写入配置数据长度“2”、勾选“static”以及“Producing”选项,如图所示:

EtherNet/IP转Profinet网关模块罗克韦尔变频器接入西门子PLC的配置案例   (图9)

点击“Add”按钮,将配置添加到数据确认区,如图所示:

EtherNet/IP转Profinet网关模块罗克韦尔变频器接入西门子PLC的配置案例   (图10)

接着添加EIP从站对网关主站输入数据长度,在“Instance”栏写入值“150”、在第一格“Byte”栏写入配置数据长度“2”、勾选“static”以及“Consuming”选项,如图所示:

EtherNet/IP转Profinet网关模块罗克韦尔变频器接入西门子PLC的配置案例   (图11)

点击“ADD”按钮,将配置添加到数据确认区,如图所示:

EtherNet/IP转Profinet网关模块罗克韦尔变频器接入西门子PLC的配置案例   (图12)

点击“OK”按钮,将EIP从站配置添加到软件配置中,如图所示:

EtherNet/IP转Profinet网关模块罗克韦尔变频器接入西门子PLC的配置案例   (图13)

配置软件

1) 安装应用程序

1. 双击安装包进入如下所示界面:

EtherNet/IP转Profinet网关模块罗克韦尔变频器接入西门子PLC的配置案例   (图14)

2. 点击下一步,然后选择应用安装位置,如下图所示:

EtherNet/IP转Profinet网关模块罗克韦尔变频器接入西门子PLC的配置案例   (图15)

3. 点击下一步,选择应用快捷方式创建地方,如下图所示:

EtherNet/IP转Profinet网关模块罗克韦尔变频器接入西门子PLC的配置案例   (图16)

4. 选择完成后,点击下一步,进行安装,如下图所示

EtherNet/IP转Profinet网关模块罗克韦尔变频器接入西门子PLC的配置案例   (图17)

5. 安装完成后,点击确定,启动软件:

EtherNet/IP转Profinet网关模块罗克韦尔变频器接入西门子PLC的配置案例   (图18)

2) 创建工程

双击ET200配置软件图标Configuration Studio打开软件,如下图:

EtherNet/IP转Profinet网关模块罗克韦尔变频器接入西门子PLC的配置案例   (图19)

点击左上角新建工程,选择“ET200 basic”,点击“OK”按钮,添加一个ET200网关模块配置,如图所示:

EtherNet/IP转Profinet网关模块罗克韦尔变频器接入西门子PLC的配置案例   (图20)

3) 配置PN从站IP地址

展开软件左侧工程配置列表,选择“Port - 0”选项,查看IP配置方法 如图所示:

EtherNet/IP转Profinet网关模块罗克韦尔变频器接入西门子PLC的配置案例   (图21)

4) 配置网关输入输出数据长度

选择“PROFINET”选项,配置网关的输入输出数据长度和TIAPortal模 拟软件下设置的ET200的输入输出数据长度一致,配置软件数据长度默认单位 “Byte”,网关长度“32”、网关长度“32”,如图所示:

EtherNet/IP转Profinet网关模块罗克韦尔变频器接入西门子PLC的配置案例   (图22)

5) 配置EIP主站IP地址

点击Port - 1,显示EIP主站IP地址配置,修改IP地址为需要配置地址,如图所示:

EtherNet/IP转Profinet网关模块罗克韦尔变频器接入西门子PLC的配置案例   (图23)

6) 添加EIP从站设备

鼠标右击选择Port - 1下EtherNET/IP选项,在弹出菜单栏选择“添加”选项,        如图所示:

EtherNet/IP转Profinet网关模块罗克韦尔变频器接入西门子PLC的配置案例   (图24)

EtherNet/IP转Profinet网关模块罗克韦尔变频器接入西门子PLC的配置案例   (图25)
EtherNet/IP转Profinet网关模块罗克韦尔变频器接入西门子PLC的配置案例   (图26)

7) EIP从站设备参数配置

点击第一个“Node”选项,在软件右侧显示从站参数配置,按照前文描述,添加EIPscan Test Tool软件模拟EIP从站模块对应的参数数据,如图所示:

EtherNet/IP转Profinet网关模块罗克韦尔变频器接入西门子PLC的配置案例   (图27)

模拟EIP从站模块IP地址是电脑本机IP地址“192.168.0.179”,之前配置EIPscan Test Tool软件配置的具体参数填入对应输入框,通讯速率无特殊需求保持默认即可;

8) 下载工程配置

在配置软件工具栏区域,选择“工具”按钮,弹出菜单栏,选择“通讯设置”选项,弹出窗口如下图所示:

EtherNet/IP转Profinet网关模块罗克韦尔变频器接入西门子PLC的配置案例   (图28)

EtherNet/IP转Profinet网关模块罗克韦尔变频器接入西门子PLC的配置案例   (图29)

选择TCP选项,点击“搜索”按钮,进行连接模块的IP检索及选择,如下图:

EtherNet/IP转Profinet网关模块罗克韦尔变频器接入西门子PLC的配置案例   (图30)

搜索出连接设备的IP地址之后,选择网关对应的“Bottom”侧端口,如图所示:

EtherNet/IP转Profinet网关模块罗克韦尔变频器接入西门子PLC的配置案例   (图31)

双击选定连接端口,界面返回上层,点击“选择”按钮进行最终确认,确认之后,所连接端口在软件右下角显示,如图所示:

EtherNet/IP转Profinet网关模块罗克韦尔变频器接入西门子PLC的配置案例   (图32)

EtherNet/IP转Profinet网关模块罗克韦尔变频器接入西门子PLC的配置案例   (图33)

选定连接端口之后,在工具栏点击“下载”选项,进行工程配置到网关模块的下载动作,如图所示:

EtherNet/IP转Profinet网关模块罗克韦尔变频器接入西门子PLC的配置案例   (图34)

EtherNet/IP转Profinet网关模块罗克韦尔变频器接入西门子PLC的配置案例   (图35)

总结

本案例充分展示了捷米特 JM-EIPM-PN 在解决 ProfiNet 从站转 Ethernet/IP 主站协议转换问题中的卓越性能和实际应用价值。通过在罗克韦尔变频器与西门子 PLC1200 之间的成功应用,它帮助企业实现了不同品牌设备之间的无缝通信和协同工作,提高了生产效率、质量和系统的稳定性.

总的来说,捷米特JM-EIPM-PN在罗克韦尔变频器与西门子 PLC 的通信应用中表现出色,是提高自动化生产系统性能、质量和可扩展性的理想选择.

关注付工后续会为大家带来更多总线协议的转换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