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 CAN 转 PN 网关连接 can 设备的具体方法与技巧

楼主(2024-12-10):
Profinet转CAN 在智能仓储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在智能物流仓储系统中,AGV 等设备的通讯网络稳定性和实时性至关重要。通过 Profinet 转 CAN 网关,可以实现中控系统(如西门子 PLC,支持 ProFiNet 协议)与伺服驱动器(支持 CAN 协议)之间的通讯,确保 AGV 的精确控制和实时响应。

例如,在江苏某仓储物流项目中,采用 Profinet 转 CAN/CANOPEN 网关连接西门子 PLC 和雷赛伺服驱动器,实现对电机转动的精细控制和定位,确保 AGV 运载车在运动控制上的精确度和实时性。

此外,通过 CAN 转 ProFiNet 网关的转换功能,还可以将老旧设备轻松地与现代设备进行集成,从而实现更高效、更灵活的自动化仓库输送控制系统。上位机或其他设备可以实时监测输送机的状态,包括货物的位置、速度、重量等信息,为自动化仓库输送机的远程监控和维护提供了便捷。

想要解决 CAN 设备连接到 PROFINET 网络难题,的确需要一款第三方的设备。而且它能够轻松将各种 CAN 设备接入到 PROFINET 网络中,实现设备间的高效、稳定通信。此外,该产品还支持根据节点号进行读写操作,操作更加简单方便。

捷米特JM-PN-CAN网关连接到 PROFINET 总线中做为从站使用,连接到 CAN 总线中根据节点号进行读写。该产品可替代AB7317产品使用。

2, 打开博途软件,创建新项目—>输入项目名称—>创建。

安装 GSD 文件

选择菜单栏“选项”——“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如图:

3, 选择要安装的 GSD 文件,点击“安装”

4, 添加网关,在右侧“硬件目录”中选择网关,如图:

5, 连接网关和PLC

6, 双击网关图标,进入“设备视图”,在设备概览中点击“Interface”,然后在

“属性”窗口中可以设置网关的 IP 地址、设备名称等,如图:

7, 设置 CAN 通讯波特率

在“设备概览”中点击一下“Control and Status”,然后在“属性”窗口中修改 CAN 波特率为500K

8, 添加 CAN 发送报文

在“目录”列表中选择Send Message,添加到模块槽中,如图:

10, 根据上图可知客户是标准帧接收帧id为900 3E01

添加 CAN 接收报文

在“目录”列表中选择Receive Message,添加到模块槽中,如图:

11, 然后在博图的监控表中强制帧id就可以 接收到激光器发来的数据

网友A(2025-03-08):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4/index.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4/about.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4/news.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4/product.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4/gongqiu.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4/solutions.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4/message.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4/contact.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5/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5/index.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5/about.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5/news.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5/product.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5/gongqiu.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5/solutions.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5/message.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5/contact.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6/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6/index.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6/about.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6/news.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6/product.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6/gongqiu.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6/solutions.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6/message.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6/contact.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344/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344/about.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344/news.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344/product.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344/gongqiu.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344/solutions.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344/message.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344/contact.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345/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345/about.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345/news.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345/product.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345/gongqiu.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345/solutions.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345/message.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345/contact.html http://www.fzengine.com/company/corp_p1729346.aspx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347/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347/about.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347/news.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347/product.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347/gongqiu.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347/solutions.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347/message.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347/contact.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349/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349/about.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349/news.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349/product.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349/gongqiu.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349/solutions.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349/message.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349/contact.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351/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351/about.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351/news.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351/product.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351/gongqiu.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351/solutions.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351/message.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351/contact.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352/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352/about.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352/news.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352/product.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352/gongqiu.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352/solutions.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352/message.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352/contact.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355/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355/about.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355/news.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355/product.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355/gongqiu.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355/solutions.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355/message.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355/contact.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