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润滑脂的分类和选择

楼主(2024-12-11):
润滑脂的组成

润滑脂是由基础油、稠化剂(增稠剂)或皂基、添加剂(有些品种不含添加剂) 在高温下混合而成的。

1)基础油

基础油占总量的 70% 以上,基础油主要来自炼油厂特制的矿物油,另外还有植物油和合成油。合成油具有特殊的应用,例如,超高温和超低温场合等。

不同成分的基础油,有的可以互相兼容(可以混合在一起使用),有的则不可互相兼容 (不可以混合在一起使用)。不可互相兼容的两种基础油混合在一起时,可能失去润滑作用,甚至造成轴承的严重损坏。

2)稠化剂或皂基

稠化剂也称为增稠剂,它是吸附润滑油和 /或添加剂的物质。稠化剂由皂基或非皂基形成。它的类型决定了润滑脂的典型特性。皂基以锂、钙、钠、钡或铝为基础;非皂基则以有机和无机固体颗粒、黏土、聚脲和硅胶为基础。

3)添加剂

添加剂用于提供附加特性,例如,耐磨和防腐蚀保护、减少摩擦的效果,以及在边界和混合润滑条件下防止损伤等。

2、润滑脂的分类和基础性能

润滑脂的分类方法有多种,但一般按其组成原料中的稠化剂成分来分,称为“××基脂”,如 “钠基脂”、“锂基脂”、“聚脲脂” 等。常用类型和各自可适应的工作温度见下表。按其所适应的最高和最低温度,还可分为普通润滑脂、高温润滑脂和低温润滑脂等。

  二硫化钼润滑脂是一种将1号二硫化钼固体润滑剂加入到润滑脂中制成的润滑产品(二硫化钼占 3%~5%)。它可以改善原有润滑脂的某些性能,例如,可减少摩擦,提高抗耐热能力等。

常用轴承润滑脂的品种、代号、性能及用途如下图:

3、不同成分润滑脂的兼容性

原则上讲,不同成分的润滑脂是不许混用的。这一点在对轴承第一次注脂时是很容易做到的。但在机械运行过程中,补充或更换油脂时,则往往会因为一时找不到原用品种或其他客观和主观原因而使用另一品种的润滑脂,造成不同成分混用的结果。

不同成分混用后,有时没有出现异常,有时则会出现油脂稀释或板结、变色等现象,降低润滑作用,最终损坏轴承。出现上述不同的结果,主要涉及不同成分的润滑脂之间的兼容性问题。

表中:“+”为兼容;“×”为不兼容;“?”为需要测试后根据反映情况决定。对表中所列不兼容的品种应格外注意。

滑动轴承用润滑脂的选择:

根据负荷选脂负荷是指工作轴承上单位面积承受的压力,根据负荷选用润滑脂是保证润滑脂的关键之一。在选择润滑脂时,对于负荷这一因素应考虑下述几点:

1. 对于重负荷设备

(1) 使用同一品种系列时,要选用稠化剂含量较高,即锥入度小的润滑脂。

(2) 要选用基础油黏度较大的润滑脂。

(3) 如果负荷特别高,则要选用加有极压添加剂或含有二硫化钼和石墨的润滑脂。

2. 对于中负荷和低负荷设备

(1) 所用皂基润滑脂要求是短纤维结构的。

(2) 用中粘度的润滑油作为基础油。

(3) 一般选用2号脂为宜。

载荷<1MPa,轴颈圆周速度1m/s以下,最高工作温度75℃,选用3号钙基脂;

载荷1-6.5MPa,轴颈圆周速度0.5-5m/s,最高工作温度55℃,选用2号钙基脂;

载荷>6.5MPa,轴颈圆周速度0.5m/s以下,最高工作温度75℃,选用3号钙基脂;

载荷<6.5MPa,轴颈圆周速度0.5-5m/s,最高工作温度120℃,选用2号锂基脂;

载荷>6.5MPa,轴颈圆周速度0.5m/s以下,最高工作温度110℃,选用2号钙-钠基脂;

载荷1-6.5MPa,轴颈圆周速度1m/s以下,最高工作温度50-100℃,选用2号锂基脂;

载荷>5MPa 轴颈圆周速度0.5m/s,最高工作温度60℃,选用2号压延机脂;

在潮湿环境下,温度在75-120℃的条件下,应考虑用钙-钠基脂润滑脂。

在潮湿环境下,工作温度在75℃以下,没有3号钙基脂,也可用铝基脂。

工作温度在110-120℃时,可用锂基脂或钡基脂。

集中润滑时,稠度要小些。

滑动轴承用润滑脂的润滑周期:

速度对润滑效果的影响,由于润滑脂属于流变体系,它的相似黏度随剪切速率而改变。因此,润滑脂的物理状态和润滑作用对润滑部件的运转速度特别敏感,润滑部件的运转速度越高,润滑脂所受的剪切应力就越大,且高速运转的部件温升快,易使润滑脂变稀而流失,因此应选用稠度较大、吸附性好的润滑脂。

ISO100及更低黏度等级,适用于高速(>3600rpm),轻负荷,有时需要极压添加剂来提高抗负荷性能

ISO150/220,中等速度(不超过3600rpm),良好的承载能力

ISO460,适用的速度范围及承载能力与

ISO150/220类似,抗水能力更好

ISO1500适用于低速(<100rpm),优异的承载能力,具有高度抗水性能

工作方式对润滑效果的影响

偶然工作,不重要零件:轴转速<200r/min,润滑周期5天一次;轴转速>200r/min,润滑周期3天一次。

间断工作:轴转速<200r/min,润滑周期2天

;轴转速>200r/min,润滑周期1天一次。

连续工作,工作温度小于40℃:轴转速<200r/min,润滑周期1天一次;轴转速>200r/min,润滑周期每班一次。

连续工作,工作温度40-100℃:轴转速<200r/min,润滑周期每班一次;轴转速>200r/min,润滑周期每班二次。

轴承润滑脂日常使用的鉴别方法:

看外观:润滑脂外观无论呈现何种颜色,脂体应为均一稠膏状体,如果打开包装,看到表层有浮油,脂表面颜色深浅不一或表皮硬化,或稠度明显变小,或脂表面混入水分而乳化变白,或脂表面不密封引起质变,这些脂均不可用。同等质量的润滑脂,体积越大质量越好。

闻味道、试手感:在打开包装时如果出现一些奇怪的臭味,那么我们就要考虑是不是轴承润滑脂已经过期了。一般好的轴承润滑脂用手捏上去,并不会有咯手的感觉,反而会比较顺滑。而这正是其中添加了添加剂所造成的感觉。

用火烧:如果是质量较好的轴承润滑脂在被火烧的情况下不会有“咋咋咋”的声音,也没有特别难闻的气味出现,当然会冒烟,但是冒出的烟的颜色也不是黑色的。随着黑烟燃烧的面积会越来越小,可以使用一些辅助工具,取下一点轴承润滑脂,在用火点燃,若润滑脂滴下来说明润滑脂滴点低,反之滴点高。还有燃烧后看残渣的多少来看润滑脂质量的好坏。由于锂基润滑脂的滴点较高,所以该脂用火是点不着的。

润滑脂的几个重要指标

● 锥入度

衡量润滑脂稠度及软硬程度的指标,它是指在规定的负荷、时间和温度条件下锥体落入试样的深度。锥入度其单位以0.1mm表示。锥入度值越大,表示润滑脂越软,反之就越硬。

● 滴点

润滑脂由半固态变为液态时的温度,以°C表示(用摄氏度表示)。是指其在规定条件下达到一定流动性时的最低温度,以°C表示(用摄氏度表示)。滴点是在标准条件下润滑脂从半固体变成液体状态的温度。

●机械安定性

润滑脂在机械剪切力的作用下,其骨架结构体系抵抗从变形到流动的能力,由稠化剂本身的强度、纤维间接触点的吸附力和筹划剂量决定,而与基础油粘度无直接关系。

●氧化安定性

石油产品在长期储存或长期高温下使用时抵抗热和氧化作用、保持其性质不发生永久变化的能力。

●相似黏度

在一定温度条件下的润滑脂黏度随着剪切速率而变化,这种黏度称之为相似黏度,单位为:Pa·S。

免责声明

本文内容来源于微信公众号“设备人”,仅供学习、交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联系必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