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现 EtherCAT 转 modbusTCP 网关模块相互转换案例详情

楼主(2024-12-11):
在智能工厂中,需要把EtherCAT 设备的数据发送到modbus协议的scada系统中。因为主要是modbus协议,EtherCAT设备不能直接接入到系统。EtherCAT协议内容非常复杂,所以modbus设备不直接支持EtherCAT协议。使用一个协议转换的网关设备可以很好的实现两个协议之间的转换。

那么捷米特JM-ECT-TCP在EtherCAT一侧为EtherCAT从站,在Modbus TCP一侧作为主或者从;,接 TwinCAT、CodeSYS、PLC等;

在 ModbusTCP 侧做为 ModbusTCP 主站(Client)或从站(Server),接ModbusTCP 从站如变频器、流量计、温度采集模块等,或者接 ModbusTCP 主站 如 PLC、上位机等。

该网关模块允许Modbus协议转换为EtherCAT,实现不同通信系统之间的互操作性。通过配置从站到网关的Modbus,您可以访问和控制Modbus设备。同时,网关还可以扩展Modbus网络的范围,使更多的设备可以连接到网络上。

捷米特JM-ECT-TCPM网关模块的EtherCAT转 modbusTCP功能可替代NT 151-RE-RE以及AB9007/ABC4017。

技术指标

捷米特JM-ECT-TCP在EtherCAT一侧为EtherCAT从站,在Modbus TCP一侧作为主或者从;

Ø 支持标准的 Modbus TCP 协议

Ø 在 Modbus TCP 一侧为 Modbus TCP Server;

Ø 功能码:支持 01H、02H、03H、04H、05H、06H、0FH、10H 号功能;

Ø EtherCAT 规范 V1.0.3.2;

Ø 支持 CANopen over EtherCAT(CoE)协议:SDO 上传和下载,SDO 信息服务(访问 CANopen 对象

字典),紧急情况请求;支持 Ethernet over EtherCAT(EoE)协议(虚拟交换机);支持 Transfer

over EtherCAT(FoE)协议;

Ø 支持 DC – Synchronous、SM Synchronous 模式

Ø 支持拓扑查看器、诊断检测、自动扫描

Ø 供电:24VDC(±5%),最大功率 3.5W

Ø 工作环境温度:-25~55℃,湿度≤95%

Ø 外形尺寸:34mm(宽)×110mm(高)×70mm(厚)

Ø 安装方式:35mm 导轨

Ø 防护等级:IP20

使用方法

4.1. 配置模块

(1) 正确连接电源,通过 TCP 网络口将 TCP-ECATM 与 PC 相连,给 TCP-ECATM 上电;

(2) 打开配置软件,根据需求在配置软件中进行配置(详细阅读 ECSP-EtherCAT 软件);

(3) 点击主菜单栏“Action - Run”,将配置下载到 TCP-ECATM 中;

(4) 在 SoMachine 中配置相应的组态,包括配置的功能码,目标设备的 IP 地址及响应时间,重连时间;

(5) 将 SoMachine 与 TCP-ECATM 相连接,此时 TCP-ECATM 的 TX/RX 指示灯闪烁,代表 TCP 侧正在收发

数据;

(6) TCP-ECATM 与 EtherCAT 从站设备之间建立连接进入 OP 状态后,此时 ECT 指示灯常亮。

4.2. ModBus TCP 模块参数设置步骤

4.2.1. 创建 ModBus TCP 工程

1. 打开 SoMachine,选择缺省项目,然后选择连接的控制器,进行创建,如下图所示

EtherCAT 转 Modbus TCP 网关采用高性能处理器,确保数据在设备之间快速、可靠地传输。该网关支持与 EtherCAT 协议 PLC 或 EtherCAT 主站的通讯,包括倍福、欧姆龙、汇川等品牌的 PLC,并且提供直观易用的上位机配置界面,可实现 Modbus TCP 到 EtherCAT 的转换EtherCAT 转 Modbus TCP 网关采用高性能处理器,确保数据在设备之间快速、可靠地传输。该网关支持与 EtherCAT 协议 PLC 或 EtherCAT 主站的通讯,包括倍福、欧姆龙、汇川等品牌的 PLC,并且提供直观易用的上位机配置界面,可实现 Modbus TCP 到 EtherCAT 的转换

EtherCAT 转 Modbus TCP 网关采用高性能处理器,确保数据在设备之间快速、可靠地传输。JM-ECT-TCP网关支持与 EtherCAT 协议 PLC 或 EtherCAT 主站的通讯,包括倍福、欧姆龙、汇川等品牌的 PLC,并且提供直观易用的上位机配置界面,可实现 Modbus TCP 到 EtherCAT 的转换。捷米期待与您技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