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设备如何用wincc监控

楼主(2024-12-12):
大连德嘉出品的ModbusTCP/RTU四口协议转换器,因其超高的性价比及便捷稳定的通讯方式,深受新老客户的欢迎。 1、首先,该产品具有ModbusTCP转RS485的功能,能够连接Modbus485仪表; 2、另外,它本身也是一个四口的工业交换机。 当S7-1200或S7-200SMART PLC需要连接2个以上设备时,如连接1个触摸屏以及一台上位机,那么肯定会需要用到交换机,我们的四口Modbus产品就提供了非常大的方便。 这也只是其二的优点。 3:在S7-1200或S7-200SMART PLC当它与多个Modbus仪表通讯时,编程的时候就比较麻烦了,需要调用多个编程块。 如果使用我们的四口ModbusTCP驱动就可以非常省事,只需要调用一个功能块就够了!而且它使用的是透传方式,能够不用编程,只要设置IP地址就可以与S7-1200/1500通过网线相连。 4:当你连接多个Modbus从站设备时,如果其中的一个或多个Modbus设备停电,对于S7-1200或者S7-200SMART PLC通过RS485接口进行通讯时,就会产生严重的延时,因为没有上电的modbus从站设备,它始终在循环周期里面占用了等待时间,使正常的通讯时间受到延时的阻碍,使通讯变得非常的缓慢,而我们的四口ModbusTCP/RS485设备,内部有非常精妙的算法当它发现所连接的从站设备处于故障或断电状态时,它将自动跳过该设备直接与下一设备进行循环通讯。 所以说它的通讯刷新要远远高于S7-1200或S7-200SMART PLC内部使用RS485编程来的更稳定,更快速。 5:尤其在大批量的小型设备上,肯定会使用到工业交换机。使用上面的方式就非常完美了,而且布线也非常紧凑,还节省了空间!e998632dd1619f482a4b10ccc2845c2a_bb9daa3611eea6b3607a75b7b75e6c16004261a7.jpg

楼主:
ModbusRTU转ModbusTCP专业级设计,比如现场有好多设计485不标准的仪器仪表或者变频器等,都可通过修改一定的参数来实现指定的通讯,比如仪表扫描间隔需大于指定的时间,那么就可以通过转换器最新加入的功能:命令发送间隔时间来调整这些时间参数,就能够达到指定时间发送一次命令,或者还有一些快周期读指令设置,可以将命令按指定时间循环执行,以后会逐渐带您了解。83e029f8942250fc602b6b279891bf4.jpg

楼主:
ModbusTCP/ModbusRTU是一款可以直接将ModbusRTU协议透传转换成ModbusTCP(以太网协议)的高度灵活产品

它重点应用于WinCC、组态王、力控、KepWare、昆仑通态、威纶、步科触摸屏等具有ModbusTCP驱动的上位监控软件

同时也可以连接PLC(比如西门子S7-200 Smart、S7-1200、S7-1500;上述三种PLC内部具有modbusTCP通讯库,可以直接调用且无需另行收费)、DCS系统,只要他们具有以太网的ModbusTCP协议,

该款协议转换器连接设备应用范围广泛,很多上位机软件或者触摸屏或者PLC都支持ModbusTCP驱动程序

而串口服务器重点是用于个人PC等具有老式的串口通讯协议的产品

如果走以太网通讯需要自己编写驱动,应用范围相对狭窄,不是很灵活

因此不如功能强大的ModbusTCP/ModbusRTU以太网转换器产品

另外该款产品使用非常方便,只要它是通过软件中的slaveID号来定义从站的站号

01、02、03、04、05、06、15、16功能码都支持

所以在使用时编程没有特殊需要注意的事项,拿来就用、无需额外学习

ModbusTCP与ModbusRTU协议转换是一对一的透明传送

使用大连德嘉ModbusTCP/RTU 的另一个好处是:在后期维护更换时,不必下载任何程序,只要将ModbusRTU 的通信波特率和本设备的IP地址设置完毕就可立即使用,因为我们的产品是透传型产品,它能将ModbusTCP 协议自动转换成ModbusRTU(485)协议,而不像其它厂家,还需要中间编入数据通信表格等额外步骤

网友A:
还可以用硬件监控,电流检测器检测其中一条电线,信号给PLC输入点。

  • 大连德嘉工控楼主

    您这个我看了一下,您这个只是能简单的判断一下485信号是否是持续的,对于判断信号持续性是非常好的,现在客户都是想485仪器仪表直接通过wincc来监控或者是通过plc来监控,我们这个ModbusTCP/ModbusRTU是一款可以直接将ModbusRTU协议透传转换成ModbusTCP(以太网协议)的产品。 它重点应用于WinCC、组态王、力控、KepWare、昆仑通态、威纶、步科触摸屏等具有ModbusTCP驱动的上位监控软件 同时也可以连接PLC(比如西门子S7-200 Smart、S7-1200、S7-1500;PLC内部具有modbusTCP通讯库,可以直接调用且无需另行收费)、DCS系统,只要他们具有以太网的ModbusTCP协议就可以,还是导轨式的,外观也是整洁硬朗,非常符合当下工控行业的整体风格。

楼主(2025-02-13):
客户使用的是西门子的S7-1500PLC,现场需要连接带有ModbusRTU协议的485变频器.        该种应用的话,可以选用大连德嘉的ModbusTCP/RTU-Pro型转换器就可以直接实现1500通过485通讯读取现场变频器的数据,将485协议转换为ModbusTCP协议,只需要在1500PLC里写一个关于ModbusTCP客户端的程序即可实现该方式的连接,使用起来非常简单。       该ModbusTCP/RTU-Pro型转换器是大连德嘉专门为485变频器研发的,专业的研发团队,通讯及其稳定速度快,行业的领头羊。87c8429d96dd086ce5f91e82d5f37480_8a6595e1c6228d76805923de2a5077b300490158.jpg

楼主(2025-03-20):
ModbusRTU转ModbusTCP专业级设计,现场有好多设计485不标准的仪器仪表或者变频器等,都可通过修改一定的参数来实现指定的通讯,比如仪表扫描间隔需大于指定的时间,那么就可以通过转换器最新加入的功能:命令发送间隔时间来调整这些时间参数,就能够达到指定时间发送一次命令,或者还有一些快周期读指令设置,可以将命令按指定时间循环执行,下文会有详细介绍使用。       本文介绍Modbus TCP/Modbus RTU(PRO)协议转换器连接空调控制面板,此篇文章演示用上位机ModScan测试仿真软件连接。所用设备如下:1、德嘉Modbus TCP/Modbus RTU(PRO)协议转换器2、海林空调控制面板,型号:HL8102DN3、正泰控制变压器(220V转24V AC),型号:NDK-504、上位机(Modbus Poll仿真软件)参数设置1.将转换器通过网线和电脑连接后,电脑将本地网卡IP设置成192.168.1.100,打开IE浏览器,在地址栏里输入192.168.1.222,进到如下界面菜单中简单设置即可。594c38e23d9fd0c08ca78d3482c3019b_a777bde16caa4cfda7d707d512f0c6c3_w_8a6595e1c6228d76805923de2a5077b30049015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