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桩电气火灾预防设备——限流式保护器功能介绍

楼主(2024-12-12):
一、摘要

随着电动汽车的普及,居民住宅区作为电动汽车日常充电的主要场所充电桩的安全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其充电桩的安全性直接关系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二、政策背景

三、潜在危险

居民住宅区充电桩的安全隐患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设备质量和安全标准缺失

充电桩行业目前尚缺少完善的规范管理,设备质量、安装环节、后期维护等存在一定安全隐患。部分充电桩生产企业对相关标准理解不一致,导致产品质量良莠不齐,投运2~3年后便可能出现较为严重的损坏问题。

2. 过载问题

充电桩长时间工作可能会出现过载情况,导致电线发热、短路等问题,甚至引发火灾。因此,定期检查充电桩的使用情况,及时发现和处理过载问题至关重要。

 3. 电气问题

电线老化、接触不良等问题都可能引发火灾。选择正规品牌的充电桩,并定期检查电线的连接情况,确保电线没有老化或者损坏是预防措施之一。

4. 环境问题

充电桩的使用环境对安全性产生影响。在潮湿或者易燃的环境下使用充电桩,会增加火灾的风险。因此,选择通风良好、干燥的环境使用充电桩,并避免在充电时使用易燃物品是必要的。

5. 人为因素

未经培训的人员操作充电桩,可能会引发意外事故。要求使用者接受相关的培训和指导,了解如何正确操作充电桩是预防措施之一。

6. 充电桩的物理安全问题

充电桩在充电枪还未插入汽车充电时就已经开始供电,存在电弧灼伤手造成电击伤害的风险,严重的情况下可能导致电击致死。

7. 充电桩的维护和监管不足

充电桩长期缺乏系统的维护与管理,其隐含的消防安全问题是值得顾虑的问题。加强充电桩市场监管力度,减少不规范充电导致的安全事故,需引起重视。

172有任何问题6972可以随时问5322

四、应对方案

五、限流式保护器

电气防火限流式保护器可有效克服传统断路器、空气开关和监控设备存在的短路电流大、切断短路电流时间长、短路时产生的电弧火花大,以及使用寿命短等弊端,发生短路故障时,能以微秒级速度快速限制短 路电流以实现灭弧保护,从而能显著减少电气火灾事故,保障使用场所人员和财产的安全。

电气防火限流式保护器可广泛应用于学校、医院、商场、宾馆、娱乐场所、寺庙、文物建筑、会展、住宅、仓库、幼儿园、老年人建筑、集体宿舍、电动车充电站及租赁式商场商铺、批发市场、集贸市场、甲乙 丙类危险品库房等各种用电场所末端干、支路的线路保护。

5.1参数规格

5.2功能特点

短路保护功能

ASCP200系列DS型保护器能在150微秒内实现快速限流保护,显著减少因短路引起的电弧火花,有效降低火灾风险。

过载保护功能

当充电桩电流过载且持续时间超过设定值时,保护器会启动限流保护,防止因过载引发的电气火灾。

表内超温保护功能

保护器内部器件工作温度过高时,会实施表内超温限流保护,避免因温度过高导致的设备损坏。

故障记录功能

能够记录最新的20条故障信息,便于故障排查和追溯,提高维护效率。

通讯组网功能

通过RS485接口和Modbus-RTU协议,保护器可以组网并将数据发送到后台监控系统,实现远程监控。

5.3限流式保护器在居民住宅区充电桩的应用优势

提高电气安全性

加装限流式保护器后,充电桩在遇到短路或过载情况时能够迅速切断故障电流,减少电气火灾事故,保障居民和财产安全。

减少维护成本

故障记录功能使得维护人员能够快速定位问题,减少排查故障的时间和成本。

提升充电桩可靠性

超温保护和快速响应机制提高了充电桩在各种环境下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实现智能化管理

通过通讯组网功能,充电桩可以接入智慧消防管理云平台,实现远程监控和智能化管理。

六、硬件规格

6.1设备尺寸

6.2接线方式

在仪表中,左侧底部端子为强电接线端子,Lin 为单相交流 220V 的 L 线(火线)进线端子, Lout 为单 相交流 220V 的 L 线(火线)出线端子,N 为零线接线端子。保护器的进出线应根据保护器(或其前端断路 器)额定电流选择合适的线径。

仪表底部中间插拔端子为弱电信号接入端子,A 、B 为 RS485 通讯端子,推荐采用 1~1.5mm2  的屏蔽双 绞线连接。

仪表采用 RS485 通讯接口,Modbus-RTU 协议。通讯组网时,总线采用手拉手的方式连接,A 接 A ,B  接 B,注意区分极性。通讯布线时,应使通讯线远离强电电缆或其他强电场环境。通讯距离较远时建议首端 和末端并联匹配电阻,推荐阻值 120Ω。

七、功能面板

八、认证资质

结论

综上所述,ASCP200系列DS型电气防火限流式保护器在居民住宅区充电桩的应用,不仅提高了充电桩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还通过智能化管理降低了维护成本,为居民提供了更加安全、便捷的充电环境。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限流式保护器将在电气安全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网友A:
电气防火限流式保护器可有效克服游泳池设备传统断路器、泳池水处理系统空气开关和监控设备存在的短路电流大、游泳池水泵切断短路电流时间长、AFM滤料短路时产生的电弧火花大,以及使用寿命短等弊端,发生短路故障时,无氯泳池系统能以微秒级速度快速限制短 路电流以实现灭弧保护,从而能显著减少电气火灾事故,保障使用场所人员和财产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