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了解PLC吗?PLC的知识点

楼主(2024-12-13):
PLC的中文名叫做可编程逻辑控制器,顾名思义它是一种可编程的存储器,可用于程序的存储,并执行一些逻辑运算、顺序控制、定时、计数等面向用户的指令,并通过数字或模拟输入或输出来控制各种类型的机械或者某些生产过程。

PLC是由哪些部分构成的?各部分具体的功能又如何呢?让我来告诉你。PLC的实质就是一种专用于工业控制的计算机,它的硬件结构基本上与微型计算机相同,所以它是由电源、中央处理单元(CPU)、存储器、输入输出接口电路、功能模块和通信模块组成。

一般交流电压波动在+10%范围内,所以可不采取其它措施而将PLC直接连接到交流电网上。

中央处理器是PLC的控制中枢,它不仅能够接受并存储从编程器键入的用户程序和数据还能检查电源、存储器、I/O以及警戒定时器的状态,并诊断用户程序中的语法错误等。当PLC投入运行时,中央处理器会议扫描的方式接收现场个输入装备的状态和数据并分别存入I/O映象区,然后从用户程序存储器中逐条读取用户程序,执行指令后将运算结果送入I/O映象区或数据寄存器,等所有的用户程序执行完毕后,将I/O映象区的各输出状态或输出寄存器的数据传送到相应的输出装置,如此循环,直至停止运行。

系程序存储器是用来存放系统软件的存储器,用户程序存储器用来存放应用软件。

现场输入接口电路是PLC与现场控制接口界面的输入通道,而现场输出接口电路则是PLC通过输出接口电路向现场的执行部件输出相应控制信号的通道。

功能模块多种多样,在实际应用中可根据不同需求选择不同功能的功能模块,如定位模块、计数模块等。

由于硬件的不同,故通信模块必不可少。通信模块可以将要硬件更改成适合某种通信协议的端口。通信模块都具有特殊的功能,可以根据需要选取不同的通信转化模块。

当PLC投入运行后,它的工作过程一般分为三个阶段:输入采样、用户程序执行和输出刷新,完成这三个阶段称为一个扫描周期。在整个运行的期间,PLC的CPU会以一定的扫描速度重复执行以上三个阶段。

输入采样阶段中,PLC以扫描的方式依次读入所有输入状态和数据,并将它们存入I/O映象区的相应单元中。当采样结束后,进行用户程序执行和输出刷新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即使输入状态和数据发生变化,I/O映象区中的相应单元的状态和数据也不会改变。这是PLC比较典型的特点,所以PLC输入若为脉冲信号,这个脉冲信号的宽度必须大于一个扫描周期,才能保证输入均能被读入。

用户程序执行阶段,PLC总是按由上而下的顺序依次扫描用户程序(梯形图),在扫描每一条梯形图时,又总是先扫描梯形图左边的控制线路,按照先左后右、先上后下的顺序对由触点构成的控制线路进行逻辑运算,根据逻辑运算的结果刷新该逻辑线圈在系统RAM存储区对应位的状态。根据PLC执行程序过程中的特点可以看出,排在上面的梯形图的执行结果会对排在下面的凡是用到相同线圈或数据的梯形图起作用;相反排在下面的梯形图被刷新的逻辑线圈的状态或数据只能到下一个扫描周期才能对它上面的程序起作用。

当扫描用户程序结束后,PLC就进入了输出刷新阶段。在此期间,CPU会按照I/O映象区对应的状态和数据刷新所有的输出锁存电路,通过输出电路来驱动相应的外设。到这一阶段PLC才是真正意义的输出。

PLC之所以能在工业行业得到广泛应用,是因为它具有鲜明的特点。首先它使用方便、编程简单,简明的梯形图、逻辑图或语句表等编程语言的使用使得系统开发周期短、现场调试容易,可以实现在线修改程序,改变控制方案但不需要拆动硬件。其次,PLC的功能强大,一台小型PLC内有成百上千个可供用户使用的编程元件,可通过通信联网实现分散控制、集中管理,它与同功能的继电器系统相比具有更高的性价比。不仅如此PLC产品因已实现标准化、系统化、模块化,所以用户在开发时可根据不同需求灵活配置,安装方便,在运行过程中PLC可靠性很高、抗干扰能力强。PLC的故障率很低,并且它具有完善的自诊断和显示功能,若发生故障,可以分块找到原因并通过更换模块的方法快速排除故障。

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