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PLC控制步进电机和工业4.0下PLC的新机遇

楼主(2024-12-13):
如果屏幕前的您读过小编之前的博客,应该对PLC以及步进电机有了初步的了解,下面跟着小编来了解一下如何使用PLC来控制步进电机吧。

众所周知,步进电机是一种低转子惯量、高定位精度、小误差、控制简单的电机,是运动控制领域的主要执行元件之一。PLC作为一种工业控制计算机,具有模块化结构、配置灵活、高速的处理速度、精确的数据处理能力、多种控制功能、网络技术和优越的性价比等性能,是目前广泛应用的控制装置之一。PLC对步进电机也具有良好的控制能力,利用其高速脉冲输出功能或运动控制功能,即可实现对步进电机的控制。

步进电动机是一种需用电脉冲信号进行控制,并将电脉冲信号转换成相应的角位移或线位移的执行机构。由于受脉冲的控制,其转子的角位移量和速度严格地与输入脉冲的数量和脉冲频率成正比,通过控制脉冲数量来控制角位移量,从而达到准确定位的目的;通过控制脉冲频率来控制电机转动的速度和加速度,从而达到调速的目的;通过改变通电顺序,从而达到改变电机旋转方向的目的。

步进电机的种类很多,按结构可以分为反应式、永磁式及混合式步进电机三类,按相数分则可以分为单相、两相和多相三种。步进电机的控制和驱动方法很多,按照使用的控制装置可分为:普通集成电路控制、单片机控制、工控机控制、PLC控制等几种;按照控制结构可分为:硬脉冲生成器硬脉冲分配结构、软脉冲生成器软脉冲分配器结构、软脉冲生成器硬脉冲分配器结构

由于步进电机具有无累积误差、跟踪性能好的优点,步进电机的控制以组成开环控制系统居多。系统硬件部分由控制面板、PLC控制器、驱动器、步进电机等组成。控制面板作为人机交互界面,通过与PLC的通信,实现操作监控功能,可以是传统的按钮、拨键、开关、指示灯、仪表通过硬接线组成的操作面板,也可以是个人计算机或者是新型的触摸屏;控制器PLC发出脉冲、方向信号,通过驱动器控制步进电机的运行状态。

步进电机能响应而不失步的最高步进频率称为“启动频率”;与此类似,“停止频率”是指系统控制信号突然关断,步进电机不冲过目标位置的最高步进频率。而电机的启动频率、停止频率和输出转矩都要和负载的转动惯量相适应。有了这些数据,就能有效地对步进电机进行变速控制。采用PLC 控制步进电机,应根据下式计算系统的脉冲当量、脉冲频率上限和最大脉冲数量,进而选择PLC 及其相应的功能模块。根据脉冲频率可以确定PLC 高速脉冲输出时需要的频率,根据脉冲数量可以确定PLC 的位宽:

这样一来就可以实现PLC控制步进电机了。

认清大数据的作用

全方位感测:传感器及其接口成本的持续下降,使得制造商能够跟踪更多的变量和数据类型。

分布式控制:使控制器更靠近受控机器,克服提高产量和灵活性的瓶颈。

无缝连接:制造商将工厂车间连接到企业网,开发大数据运作和分析潜力。这种做法收益颇丰,但也带来了系统级的安全问题。

PLC 整合优势

工业4.0是赢得PLC市场的根本变革。更小的封装尺寸、更高的I/O密度以及高级功能的整合—要想获取成功,需要利用新策略参与竞争,在更小空间内实现更多功能。摩尔定律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这些系统中的大量模拟电路意味着PLC工程师不容忽视摆在面前的模拟整合问题。成功不仅仅取决在每平方厘米内封装了多少功能。随着厂商对工业4.0利益的追求,那些能够系统地整合组件需求的工程师将处于有利

与 PAC 的联系

PAC的概念定义为:控制引擎的集中,涵盖PLC用户的多种需要,以及制造业厂商对信息的需求。PAC包括PLC的主要功能和扩大的控制能力,以及PC-based控制中基于对象的、开放数据格式和网络连接等功能。

随着工业用机器和工厂系统的复杂性的增加, PLC 已经很难而且也不可能成为完成所有自动化任务。现在的自动化系统已经超越了 PLC 的功能范围,使得工业机器领域的工程师必须在自动化系统中集成更多更先进的I/O、处理和控制策略。新的可编程自动化控制器( PAC )硬件系统就是这样一个非凡的 PLC 系统扩展方案,能够很容易整合到 PLC 系统中,给工业机器增加更多的先进功能,并提高机器的效率。

PAC的所有部件均按软件和硬件集成最灵活、最方便、成本最低为出发点,因此它是跨机械自动化、电气自动化、仪表自动化、计算机等专业的。这些特点使最终用户获得以下收益:设备的生命周期成本较低,资产的投资回报率提高,资产所有者总成本下降。

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