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W软件上载程序问题

楼主(2024-12-14):
CCW软件上载程序一直提示项目内容和控制器不符,

哪位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2025-01-20):
编程软件的版本号和硬件型号不一致

  • yongjin315楼主

    问题解决了,厂家弄了 感谢回复

网友B:
编程软件的版本号和硬件型号不符。

  • yongjin315楼主

    问题解决了,厂家弄了 感谢回复

网友C(2025-09-29):
你新建一个跟实际处理器型号版本一致的空程序,然后再上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