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x5000程序跳转问题

楼主(2024-12-14):
大佬们 我这里有台机器用的logix5000软件,程序中用了很多jmp指令,其中有个L100标签 没有对应的jmp指令,但是程序执行过程中变量的值是有变化的,这是什么情况?希望大佬们解惑。IMG_20241213_093414.jpg

楼主:
图片上传接口异常  后面图片一直上传不了 中午用电脑上传  大佬们耐心等待后续图片  抱歉了

网友A:
没有jmp,那就是正常执行,可忽略label

  • 六万楼主

    感谢大佬解惑 这个指令我也查过手册 但是没找到这种情况的说明 大佬你有关于这个的说明手册吗

网友:
  • 六万楼主

    感谢大佬解惑 这个指令我也查过手册 但是没找到这种情况的说明 大佬有这方面的手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