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800xa 设置IP

楼主(2024-12-15):
ABB SettingPrimaryCPU_IP and flash firmware设置主控制器IP 注:如只更换冗余控制器中的一个,则不需要进行设置,被更换的控制器会利用从TK851线缆同步IP设置参数(即控制器备件需将固件版本刷成所需版本,不用配置IP)。 启动配置IP软件选择与主控制器连接的串口,配置波特率等通讯参数。用串口线(TK212)从电脑串口连接到控制器的COM4端口,连接应确保牢固可靠,IP组态过程中严禁电缆断开。连接主控制器,在软件点击完connect后在主控制器(如冗余则备用控制器需断电)按INIT按钮3秒至R灯闪烁连接成功读取到cpu ip 设置控制器 ip,切换到Advance Mode模式设置控制器IP,完成后点击Store.设置冗余控制器的备用控制器IP,选择Setting->set bacukup cpu ip勾选 autorestart 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原创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