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MC-B140电机偶尔控制不住,转不停

楼主(2024-12-17):
DMC-B140控制的电机偶尔控制不住,一直在自转,得断电,怎么解决

网友A:
你这描述有点不清不楚的,自转?那你把控制端拔掉,单独上电机电源会自转吗?比如自转时候你拔掉控制端

  • 芯工控人楼主

    感谢王大师,现象是这样的,比如程序设定初转速是500,转了多少秒之后要加速到1000,但它就一直是处于500在转,此时点停止的话也是能停止,不是必然发生,(机台有2台B140控制不同的电机,只有一台发生这现象)

网友:
  • 芯工控人楼主

    感谢王老师来指点赐教,好像没回复成功,再发一次

楼主:
现象是:程序设定是500转,一定时间后需要到更高转速,但是它持续维持在500转旋转,手动点停止可以停止,现象不是必然的,设备有两台B140在控制不同位置的电机,只有固定一台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