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如何挑选工业交换机

楼主(2024-12-17):
大连德嘉自主研发设计的八口工业交换机,适用于西门子S7-200SMART和S7-1200 PLC的网络应用
以及各种品牌类型 PLC 与触摸屏和计算机的网络连接

用于网络设备扩充网口以及数据交换,非网管型交换机
1、十兆百兆自适应,RJ45 插口
2、星型或者线性拓扑网络结构
3、LED 网络通讯指示,安装等级 IP20
4、24V 直流供电,35MM 导轨安装

网友A:
西门子的交换机也不贵

  • 大连德嘉工控楼主

    个人情况不同吧 有一百万和一万的 做项目的想法也是不一样的 我家都是很平价的

楼主(2025-03-04):
客户在厂区内需要做一套环网通讯系统,将所有设备通过以太网连接起来。 下面PLC控制站用到的是西门子S7-1500cpu,HMI使用的是MCGS触摸屏。 该系统因为本身都是自带网口支持互相通讯的设备,所以只需要用到大连德嘉的8口工业交换机和支持环网通讯的4口千兆环网工业交换机即可。如果PLC控制站的1500cpu选用的是西门子精彩系列的smart V3或者最新款V4触摸屏,只需在1500和smart V4触摸屏之间加一款大连德嘉的多功能交换机产品既可以实现通讯。ec014ef16a4be875e083f0037125ad2d_290f0ef6d591420c8d6d5d7b8dd22bbd_w_49b4fd220872e85f6af611f1bbe282e2006401bb.jpg

楼主:
近些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太网进入了工业自动化领域,形成了新型的工业以太网控制网络技术。这是由于工业自动化系统向分布化、智能化控制方面发展,开放的、透明的通讯协议以及使用的简洁性已得到工控业界的广泛认可,致使越来越多的工控设备支持工业以太网通信。         本篇文章和大家分享下环网交换机的应用知识,环网交换机,顾名思义,具有环网功能的交换机。环网交换机是一种特殊的交换机,由于主流的环网交换机是工业交换机,一般可称为工业环网交换机,环网交换具有冗余、可靠性等优点。         因此在很多工业通信领域引入了环网交换机。环网交换机可以组建成环形网络,收尾相连形成一个“环形”。每个交换机上有两个用于组环的端口(网口),交换机之间通过手拉手形式构成了环形的网络拓扑。其组建的优势是当环网上的某一路链路断开时,不会影响网络上数据的转发或者通讯,因此在很多工业通信领域引入了环网交换机。环网交换机采用了某些特殊技术,避免了广播风暴的产生,同时又实现了环形网络的可靠性。         我们设计的千兆工业交换机整体设计采用“凹陷”网口设计,外观上和普通交换机大有差别,将网线水晶头能够有力的支撑保护住。这样使用类似西门子网线金属头时,可将其前半部分掩盖住,不至于全都裸露在外面,可以能够有效地“拖住”网线,使网线水晶头也不会容易脱落,而且外形还非常美观,其优点具有环网功能,支持单环、多环冗余环网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