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EtherCAT问题求助

楼主(2024-12-18):
sysmac studio软件EtherCAT配置一个伺服驱动器但是运动控制设置里面不添加轴然后我们配置好PDO对应的PDO控制字状态字目标位置速度等映射好变量,然后通过程序对映射好的PDO变量进行操作可以控制伺服动作吗?有点类似三菱PLC通过CCLINK IF BASIC那样控制JET伺服那样,请问有谁试过吗,如果可以那不是EtherCAT可以带几个从站就可以控制几个伺服了当然这种控制方法应该也和三菱那样只能简单的单轴控制多轴插补同步肯定不行了。

网友A:
可以的,论坛中,好像有人做过这样的。就是类似三菱那样的。

网友B:
应该可以,但是要求是硬件组态和软件组态得能对应上,不然如何执行呢?

精分、炸裂

网友:
PDO轴,搜一下有的,理论上PLC就是能带多少个Ethercat从站,那就是能带多少个轴

网友C(2025-04-12):
实际上并不完全是,sysmac风格上是无限接近TIA的,另外,带多少个轴取决于你选择的 CPU型号

网友D:
我觉得可以

网友E:
可以,当plc带的Ethercat伺服轴数量达到了极限值,比如NJ1500系列,带64个伺服轴,实际项目中70个伺服,那么剩下的6个就可以走PDO映射来规避这个问题!

网友F:
可以做的,只是使用过程中不是很稳定,出现问题只能断电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