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运动技术】输出口虚电压/输出口空载有电压问题处理

楼主(2024-12-18):
输出口虚电压/输出口空载有电压/输出口默认电压问题处理

参考现象:输出口在空载且没有打开的情况下测量有一个0.7V左右的电压。

问题分析:该电压是由MOS管漏电流引起的虚电压,不同的万用表不同时间测试结果均有差别,但用示波器测试可以看到电平始终为0V。

解决方法:该电压对于实际使用不会产生任何影响,直接忽略掉。

更多问题处理可点击→“正运动技术-常见问题指南”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