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跨网段怎么办

楼主(2024-12-19):
网络耦合器ETH-NAT可以实现 NAT 跨网段功能,将内网所连接 PLC 的 IP 地址,映射到外网的任意 IP,实现上位机跨网段的连接,为现场设备无法修改 IP 地址的问题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ETH-NAT 分为内网和外网接口,其中内网接口,具备交换机功能,主要用于 PLC、数控、触摸屏等以太网设备的连接;外网为单网口,主要用于上位机的连接。集成 WEB 服务器,通过网页可设置设备参数和运行诊断;可以从任意网口进行配置参数。

楼主:
轻松解决PLC无法修改IP地址问题
ETH-NAT 的 NAT 地址转换功能应用场景如下:

楼主(2025-01-21):
ETH-NAT系列产品选型
说明:以上型号实现功能都相同,只是外观及网口数量区别,现场PLC如使用S7-1200推荐使用ETH-NAT-1200;如使用S7-200SMART推荐使用ETH-NAT-SMART;这样搭配一样风格的外观,更加协调。

楼主(2025-03-13):
当网络中出现了相同的IP地址的设备,如何将其屏蔽掉

在某项目中,它的厂级网络是192.168.1.xxx,而现场的网络是192.168.1.xxx,但是现场中有1台设备的IP地址与厂级网络中的某一设备IP地址相同,而且他们都无法或不允许修改IP地址,这时候就需要用大连德嘉的ETH-NAT网络耦合器将2个网络进行隔离,而只允许某一IP地址进行映射通讯,如图所示:

楼主:
【案例三】ETH-NAT网络耦合器通讯实例

在某项目中,它的厂级网络是192.168.1.xxx,而现场的网络是192.168.1.xxx,但是现场中有1台设备的IP地址与厂级网络中的某一设备IP地址相同,而且他们都无法或不允许修改IP地址,这时候就需要用大连德嘉的ETH-NAT网络耦合器将2个网络进行隔离,而只允许某一IP地址进行映射通讯,如图所示:
方法一:
方法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