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昆仑触摸屏上面怎么做倒计时?

楼主(2024-12-19):
有一台清洗设备,触摸屏做的差不多了,但是还差一个倒计时功能,大概意思就是设备清洗的时候,触摸屏上面有一个读秒的倒计时,时间到了设备停止工作,触摸屏是昆仑的,请各位大神给指点指点,越详细越好!

网友A:
用存盘数据浏览构件就可以哦。

1.建立一个可以存盘的组对象(对象成员包括对象名称、开始时间、结束时间等),用事件策略触发对组对象数据进行存盘。

2.再对存盘数据浏览构件进行编辑即可。

3.有个数据改变动作之类的触发,触发开始将时间赋给一个变量,结束将时间赋给另一个变量。

网友B:
设定时间减去经过时间就是剩余时间了

网友C:
我都是用PLC作然后HMI显示,我有现成的功能块  博图1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