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报表覆盖问题

楼主(2024-12-21):
mcgs里面报表功能会出现覆盖问题,具体表现为:

多个报表挨着放的时候点击上面报表之后,如果上面的报表图层没有下面报表图层高,那么就会被盖到看不到内容,并且运行策略里面好像没有关于点击某个按钮能进行至于图层顶层的函数。

目前想到的解决办法是点击某个报表行的时候,隐藏其他的报表行,但是一直没实现出来,解决不了

楼主:
这个是想要的状态,上面的报表点击之后是不会被挡到的,但是现在智能手动调节图层,并且到最后一行就不行了,因为最后一行报表是向上弹出的,但是为了显示其他报表,最后一行是再图层最下面,点击的时候就显示不出来了

网友A:
设置选型中用 动态选型,下拉公用一个下拉,试试看

  • mangoyyy楼主

    试了一下,还是不行。那个动态选项只是读取数据会跟着变量变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