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KW电机星三角启动配线求助

楼主(2024-12-21):
各位老师,我这边有几台75KW电机星三角启动,配电箱到电机也就2米左右,问一下用两根3*25的铜线能行吗,电机带液压油泵,轻载。。另外接触器配两个160A和一个100A够用吗

网友A:
两根3*25的铜线够用。接触器我一般选择额定电流1.2倍配置

网友B:
75KW星角启动方式相电流80多,160的接触器够用了,有条件选大点运行更可靠。

25平方铜线对于相电流是正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