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画图问题

楼主(2024-12-21):
想问问各位大神 这个序号是有什么作用?又是怎么使用的。

网友A:
中断点序号:序号决定中断点排序的顺序。顺序由 EPLAN自动分配并由中断点在中断点对话框中的顺序确定,但可根据需要将其覆盖。
标准序号是 100,即只能根据页、行和列以及升序的序号数字值进行排序;此框中的"0"定义中断点为源。序号相同时,中断点会根据原理图中的顺序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