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伺服液压站在保压的时候是通过什么方式伺服转速的

楼主(2024-12-21):
各位大神,这种伺服液压站控制一个液压缸,液压缸上装有压力传感器。一开始伺服满速运行。到快要接触到工件的时候,可以让伺服以30%的速度运行,当液压缸伸出来压到产品上到达设定压力以后,有个3S的保压时间,  这个保压时间的转速是PLC给伺服一个固定的值(比如10%),还是通过PLC的PID运算给一个浮动的值来达到一个稳定的压力。

网友A(2025-02-12):
一般还是需要给一个固定的值配合泄压阀使用的吧

网友B(2025-04-08):
可以把压力传感器转接到伺服控制器上的压力反馈接口,因为这种伺服控制器一般都有动态保压功能,因品牌的不同每家的控制参数不同,这里需要联系品牌售后进行询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