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运动技术】输入口没信号/输入没反应问题排查

楼主(2024-12-23):
输入口检测不到信号/输入口没信号/没输入/输入没反应问题排查

排查方法:

1.RTSys/ZDevelop软件中的[输入口]窗口查看输入口是否接收到数据;

2.检查输入口编号是否与操作的一致;

3.检查所使用的控制器/控制卡是否双电源供电,需要额外接IO电源;

4.检查信号电平是否与输入口匹配(NPN信号,低电平有效),确认输入设备的公共端与控制器的EGND是否相连;

5.短接IN口和EGND测试IN口是否有信号,若有信号说明控制器输入IN口正常,排查外部输入设备的输出信号和接线是否正常,接线可参考相应型号的用户手册;

6.EtherCAT总线驱动器IO映射后,IO信号跳动,请排查所有模块IO映射的地址是否重复。在RTSys/ZDevelop软件中点击[控制器]->[控制器状态]后弹出[控制器状态]窗口,点击窗口下方的[槽位0节点]查看总线驱动器的IO映射情况;

7. CAN扩展板IO映射后,IO信号跳动,请排查所有模块IO映射的地址是否重复。在RTSys/ZDevelop软件中点击[控制器]->[控制器状态]后弹出[控制器状态]窗口,点击窗口下方的[ZCAN节点]查看扩展的IO映射情况;

8.在使用扩展板的情况中,若使用单电源供电或者非双绞屏蔽线,可能引起由通讯导致的输入口异常。注:扩展板接线要严格按照手册说明来操作。

更多问题处理可点击→“正运动技术-常见问题指南”查看。